LPC2103关于AD转换的一点小疑问,忘匠人回答下?

楼主(2012-01-04):
ADCR|=(1<<24);
while((AD0STAT&0x01)==0);
ADCR|=(1<<24);
while((AD0STAT&0x01)==0);
delay_ns(10);

这几句代码是周立功的事例代码!我就奇怪了,为啥要判断两次AD转换是否结束了呢?我试过了,用一次判断貌似也是正确的。
uint16 read_ad()
{
uint16 adc_data=0;

ADCR|=(1<<24);
while((AD0STAT&0x01)==0);
ADCR|=(1<<24);
while((AD0STAT&0x01)==0);
delay_ns(10);

adc_data=ADDR;
adc_data=(adc_data>>6)&0x3ff;
return adc_data;
}
希望有兴趣的来讨论下!!!让我等井底之蛙张张见识!

网友A:
不清楚啊,要是试验过一次没问题的话,我觉得也就不用纠结了,高手写的也不一定都对,不过或许另有玄机吧!!!!

楼主:
就是想问问是不是另有玄机啊!我只是试验了一路模拟输入的AD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