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sch到pcb电阻丢失了。

楼主(2012-01-04):
哎,电阻式0805封装的,转到PCB电阻都没有了。电容也是0805封装的,都在。这是怎么回事呢?高手指教一下吧。

楼主:
忘了说了,是protel 99se

网友A:
你在封装库中复制一个0805封装,然后重命名后保存

再到原理图中将电阻封装改为重命名后的封装,再导入PCB试试

说不定你那就是软件问题

自己多查查吧

网友B:
查你PCB装载的库有没有此封装或者你没有装载

网友C:
应该是指定的封装PCB库里没有,不过upgrade to PCB的时候DRC有提示吧

网友D:
支持4楼

解决办法:在PCB库中做一个封装

临时办法:从其他文件中复制一些你需要的封装到 目标PCB文件中

网友E:
原理图里有没有指定电阻的封装?
还是两者封装不一样?

网友F:
封装问题...

网友G:
是不是有0805R和0805C之分?仔细看看元件属性封装名和PCB封装名是否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