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PGA输出管脚不能设为低电平

楼主(2012-01-04):
手头有一块nexys3的板子。上面的fpga是spartan-6,xc6slx16,在做其中一个数码管实验的时候,代码中赋值为“0”,可是用电压表测量输出却不是低电平。而与他类似的几个管脚都是可以输出0V的。 请问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这个是硬件上面的问题吗,还是某些设置上面的问题?谢谢大家

网友A(2012-03-16):
引脚损坏或者是虚焊!

网友B:
检查,有无上拉,然后就是,查在出口之前会不会是0?

网友C:
楼上猴哥,正解,

网友B:
:L感觉你是我领导,我批示完了,你在批示

网友C:
:L感觉你是我领导,我批示完了,你在批示
引用 网友B:

别哈,嘻嘻,猴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