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MOS管恒压控制电流输出的电路问题

楼主(2012-01-04):
DC-DC电源是买的现成的24V-5V(Vicor/150W),要求这个电路能输出20A的电流。电压的纹波要低,50mv左右。不知道这个运放选择的是否合适?如果把控制信号换成是0-5V的方波信号(1KHZ-10KHZ),运放速度能跟得上吗?实际做出来的电路板,接方波信号的时候负载两端的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都有一个尖峰,不知道是如何产生的,望高人指点,谢谢!有没有其他的方案,请指教!

网友A:
运放速度不够,延时大,是产生尖峰的主要原因。另外,MOS管的输入电容比较大,真要在10kHz下开关,那过渡时间就应该很短,运放那点输出电流太小,驱动不足。

楼主:
运放电流够大,MOS管的驱动电流时NA级的,

网友A:
MOS管的输入电容大,因此需要大电流才能减少动态过渡时间,从而减少或消除尖峰。

楼主:
我是不是要换一个运放。例如LM358,或者AD8030

楼主:
谢谢,我现在做实验输入信号不是直流是4KHZ的方波(0-3v),但是从第二级运放出来的波形上升沿刚到一半的时候有一个尖峰,到高电平的时候有一个过冲尖峰,下降沿到一半的时候也有一个尖峰,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教!谢谢!

网友A:
我是不是要换一个运放。例如LM358,或者AD8030
引用 楼主:

换普通运放不会有效果,因为输出电流20mA多点就被限制,不能解决驱动MOS管过渡时间长的问题。
可以采取大电流高速缓冲器、三极管跟随、小MOS管驱动的方式,瞬间驱动电流至少要安培级别。
上升或下降期间出现尖峰,与驱动能力不够有直接关系。如果驱动猛,过渡时间就短,根本就不会给别的尖峰以插入的机会。

网友B:
尖峰应该和反馈环路的相位滞后有关系,这个电路是大环路反馈,MOS管和最下方的运放都会造成一定相移,相位裕度可能不大,造成瞬态响应性能比较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