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讯程序,诸神抽空帮个忙啊!

楼主(2012-01-04):
小弟刚毕业参加工作,要用汇编编个485通讯程序。其实程序已经有人编好了,电路板我已经测试过。但是由于好久没碰单片机,打算现在开始继续学习单片机,拿这个程序开刀先!求大神们指教!
图已经贴出:

FIN为传感器上的频率输入;
REST和CS3接的是MAX813L,目测应该是看门狗吧,啊哈;

这个图是我用串口调试软件时设置的参数!

我不奢望大家直接给我汇编程序,我希望大家能告诉小弟,编这个程序的整体思路,还有485通讯编程的特点,毕竟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嘛!
资料我也看了不少了,可还是迷迷糊糊的,望大家不吝赐教,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嘛!
祝各位新年快乐,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A:
高手们都吃饭去了
我也不知道答案,先标记下,一会儿看

网友B:
这个简单,PIN的信号过来经过工程变换,通过UART发出,控制485只是多了一个收发控制,数据接收和发送中间的两个反向器忽略不计,估计是为了缓冲(实际没有多大意义),485IC收发控制是高发低收,而51复位后IO口是高,所以为杜绝总线的瞬时全部输出,采用反向器控制上电即收状态,MCU测转换成了高收低发,程序上注意一下即可,P1口应该是个地址设置(也可以作为其他设置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谢谢,讲得很详细。那我这个通讯程序怎么写呢,具体有哪几部分,流程图?能给点提示不?

网友C:
首先把51串口传输搞明白,做几个串口(UART)小实验。达到发送接收成功即可。
485与串口,前者是半双工,A、B线差分传输信号,不可同时发送和接收数据;后者是全双工,Tx和Rx可以单独同时传信号。所以前者需要控制信号传输方向。
此原理图中,只需要在串口程序的基础上,发送时设置DE=0,为发送状态,发送完毕后设置DE=1,进入结收状态。其它与串口程序一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嗯,貌似有点眉目了,原来区别在这里,我再研究研究,谢谢!

网友D:
工作了还有汇编?改用C来写吧,我钱短时间写过UART的程序,其实就是按照通信协议写就可以了,不是很难的,多看看通信协议

网友E(2012-06-18):
我很想知道图中的那个TV2和TV3具体是什么型号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