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增益带宽积GBW

楼主(2012-01-04):
增益带宽积GBW定义为在指定频率下,开环增益与带宽的乘积。那么请问这个“指定频率”指的是什么频率下?谢谢

网友A:
增益带宽积(GBW)的定义我查到的是:
  增益带宽积是一个常量,定义在开环增益随频率变化的特性曲线中以-20dB/十倍频程滚降的区域

网友B:
这个“指定频率”应该是个频率范围,是指远小于运放开环频响的第二个极点频率的频率范围,在这个范围内,运放的开环传递函数可以近似为单极点函数,闭环的增益带宽积是常数。

楼主:
增益带宽积在一个频率范围内都是常数,那么其实和单位增益带宽是一致的吧?(单位增益带宽是当开环增益为1时对应的频率)

网友A:
不一样,单位增益带宽指增益为1时输出频响下降到-3dB时的最高输入频率,一般都比较关注这个参数

网友B:
回复 楼主:
如果开环增益为1时的频率仍比开环频响的第二个极点频率低很多,那么增益带宽积在数值上和单位增益带宽是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