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FET的D和S级可以完全呼唤用吗?pcb做板做反了

楼主(2012-01-04):
贴片封装的,D和S做反了,唉,小心又小心,还是出了这个问题 ,管脚没对应好

管子是N沟道JFET 就3个管脚

网友A:
呼唤?---------------神啊,请给我力量,我是希曼!!!

网友B:
不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为什么呢

网友C:
嗨,D、S很容易混淆吗?刚才有一位也是这样:https://bbs.21ic.com/icview-300262-1-1.html

网友D:
里面有个寄生二极管,用万用表一量就知道了。

网友E:
jfet的d、s可以互换。实际上内部结构没区别,只是习惯上接高端的叫D,接地的叫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说的是JFET 不是mosfet

网友F:
The JFET gate is sometimes drawn in the middle of the channel (instead of at the drain or source electrode as in these examples). This symmetry suggests that "drain" and "source" are interchangeable, so the symbol should be used only for those JFETs where they are indeed interchangeable (which is not true of all JFETs).
看到了吧,有些可以,但不全是这样。

网友G:
这个要看你怎么用,有些是可以的

楼主:
那什么时候可以互换呢?
我JFET用在放大上, 其实也不算放大, 就是输入输出的阻抗变换。

接成源极跟随 或者共源放大这种电路形式

网友H:
改焊接P性的MOS管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