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PS/2键盘,初始化存在问题

楼主(2012-01-04):
产品:单片机做PS/2键盘,
前因后果:
    以前出现问题是开机后单片机向电脑发码,电脑死机
    或者是开机时,电脑进入不了出现蓝屏。
    后来修改了几个星期,没出现问题,
    只是一直存在一个旮旯,初始化时间慢了一点,
    一直觉得有隐患存在

事件:最近有一家客户反应没有插鼠标,该产品当PS/2键盘连接电脑,启动进入电脑后,单片机向电脑发键值没有反应。

电路图是直接IO口连接外部电脑。
硬件用的实时扫描,没用中断,不过没在其他地方浪费时间。
发送的程序在38楼,请问各位大侠是如何处理该段的。附上实例最好,非常感谢!
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PS2_Init()    //串口检测开机,一般收到FF、ED、F3、F2、00
{
uchar command;
command=rev;
if(!command)
  return;
switch(command)
{
        //在上电或软件复位后,键盘执行诊断自检叫做BAT(基本保证测试)
  case 0xFF: //此时BAT 完成代码要么0xAA(BAT 成功) 或0xFC(有错误)被发送到主机
   PS2_Send(0xFA); //若去掉,开机接受数据卡死
   PS2_Send(0xAA); //BAT Self-Check successed
   break;
  case 0xED:     //Set/Reset Status Indicators  ;BIOS init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00:    //1.Turn off all LEDs 2.250ms/30.0 reports/sec
   PS2_Send(0xFA);
  // PS2_Send(0xFE);
   break;
  case 0xF2:    //Read ID
   PS2_Send(0xFA);  //键盘回应两个字节的设备ID 0xAB 0x83
   PS2_Send(0xAB);
  //    PS2_Send(0x83);
   break;
  case 0x02:  //Turn on Num Lock LED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3:  //Set Typematic Rate/Delay ;Windows init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20:  //500ms/30.0 reports/sec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4:  //Enable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E: //重发上次数据
   PS2_Send(0xFA);
//   PS2_Send(send_last_ps2);
   break;
  case 0xEE:  //键盘用"ECHO"(0xEE)回应
   //PS2_Send(0xFA);  //不用??
   PS2_Send(0xEE);
   break;
  case 0xFD: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C: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B: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A: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9: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8: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7: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6:
   PS2_Send(0xFA);
   break;
  case 0xF5:
   PS2_Send(0xFA);
   break;
//  case 0xF4:
//   PS2_Send(0xFA);
//   break;
//  case 0xF3:
//   PS2_Send(0xFA);
//   break;
//  case 0xF2:
//   PS2_Send(0xFA);
//   break;
  case 0xF0:
   PS2_Send(0xFA);
   break;
  default:
  // PS2_Send(0xFA);  //切记:一定要去掉,不然进入自己协议处理时误了电脑处理有时进不了桌面导致蓝屏
   rev_ps2_byte=command;
   rev_ps2_flag=1;
   break;
}
}

添附:
接收程序如下
void PS2_Rev() //interrupt 2    //DO3
{
uchar i=0;
    //bit r0,r1,r2,r3,r4,r5,r6,r7;
//bit rev[8];
bit stop_bit=0,PARITY=0;

    EA=0;
if(CLOCK_PS2)//判断高电平退出
{
  EA=1;
  return ;
}

/* while(!CLOCK_PS2); //1. 等待时钟线为高电平。 */
TF0=0;
TH0=0x0b;
TL0=0x7f;
    TR0=1;
while((!TF0)&&(!CLOCK_PS2));//拉高10ms内返回,越短越好便于循环检测
TR0=0;
TF0=0;

if(DATA_PS2)    //2. 判断数据线是否为低,为高则错误退出,否则继续执行
{
// PS2_Send(0xfe); //0xfe是接收错误,这里不是也不能用,鼠标动时会返回数据
  EA=1;
  return ;
}
Delay40Us();//延时时间不定,取40us等待设备把时钟线拉低,开始传数据
//CLOCK_PS2=1; 主机自动拉高
Delay40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0=DATA_PS2;//bit 0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if KBCLK pull down, mean Host cancelled this sending
rev1=DATA_PS2;//bit 1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2=DATA_PS2;//bit 2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3=DATA_PS2;//bit 3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 Delay10Us();//Delay20Us();
Delay1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4=DATA_PS2;//bit 4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5=DATA_PS2;//bit 5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6=DATA_PS2;//bit 6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 Delay10Us();//Delay20Us();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rev7=DATA_PS2;//bit 7
Delay10Us();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Delay10Us();
// Delay10Us();//Delay20Us();
/*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PARITY=DATA_PS2;//parity bit

Delay25Us();
CLOCK_PS2=0;
Delay40Us();//低电平主机改变数据线状态
CLOCK_PS2=1;
// Delay10Us();//Delay20Us();
stop_bit=DATA_PS2;//stop bit
/* if (!CLOCK_PS2)
{
  EA=1;
  return ;
}*/// if (stop_bit!=1)
// {
//  PS2_Send(0xfe); //接收错误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附加中间一个脉冲
CLOCK_PS2=0;
Delay40Us();
CLOCK_PS2=1;
Delay20Us();   */
Delay20Us();
Delay15Us(); //ACK bit
DATA_PS2=0;
Delay5Us();
CLOCK_PS2=0;
Delay40Us();
CLOCK_PS2=1;
Delay5Us();
DATA_PS2=1;
/* DATA_PS2=0;
Delay20Us(); //ACK bit
CLOCK_PS2=0;
Delay40Us();
CLOCK_PS2=1;
Delay20Us();
DATA_PS2=1;  */
Delay50Us();//延时时间不定,取40us延时以便PC机进行下一次传输
PS2_Init();
  EA=1;
/* if(PARITY==Parity(rev_byte)) //=函数()不会报错
{
  return rev_byte;
  //EA=1;
}
else
{
  PS2_Send(0xFE);
  //EA=1;
  return 0;
}*/
}

网友A:
呵呵!
ps2我花了4年时间才扯清!

网友B:
这类应用一般用asm才能精确接口!!!

网友B:
http://www.computer-engineering.org/ps2protocol/ 的最后:

Referring to Figure 4, there's two time quantities the host looks for.  (a) is the time it takes the device to begin generating clock pulses after the host initially takes the Clock line low, which must be no greater than 15 ms. (b) is the time it takes for the  packet to be sent, which must be no greater than 2ms.  If either of these time limits is not met, the host should generate an error.  Immediately after the "ack" is received, the host may bring the Clock line low to inhibit communication while it processes data.  If the command sent by the host requires a response, that response must be received no later than 20 ms after the host releases the Clock line.  If this does not happen, the host generates an error.

http://www.computer-engineering.org/ps2keyboard/

网友C:
PS2不都是公开协议了吗?

按照协议写就是喽。

网友A:
没有一篇权威的**讲述过ps2上电连接的细节过程,需要精确到us级
得自己一点点去探索才行!

楼主:
呵呵!
ps2我花了4年时间才扯清!
引用 网友A:

是啊,PS/2做出来不难,但经常有这个那个的问题,
前辈能不能把相应的程序发一下,如果涉及到公司机密,
就只发上电初始化的子函数给我考虑下就可以了,非常感谢。
mail:786772100@qq.com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很多资料,也公司协议的,不过在初始化那块有点模糊不清。

基本上做出来也不难,之前出现开机死机蓝屏以及开机后向电脑发送码值后电脑死机两个问题,现在基本也已经解决了。

不过最近又发现没有插鼠标时,只插这个单片机模拟的PS/2键盘,发现好像没有认到这个“键盘”一样,单片机向电脑发的码值没有反应。

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虽然没有权威的,但前辈的实例对启发作用是很大的。
求赏赐,嘿嘿

网友D:
协议一般都比较合理的。关键自己要清楚全部细节,铁定、严谨地考虑哪里可能出问题。高手的差别就在这一点点。

网友B:
微秒(microsecond)级定时, The host may inhibit communication at any time, 用C
很难完成, clock要接中断线。
在设备向主机发数据过程中, 必须检查 inhibit communication 状态!!!
The clock frequency is 10-16.7 kHz.  The time from the rising edge of a clock pulse to a Data transition must be at least 5 microseconds.  The time from a data transition to the falling edge of a clock pulse must be at least 5 microseconds and no greater than 25 microseconds.

The host may inhibit communication at any time by pulling the Clock line low for at least 100 microseconds.  If a transmission is inhibited before the 11th clock pulse, the device must abort the current transmission and prepare to retransmit the current "chunk" of data when host releases Clock.  A "chunk" of data could be a make code, break code, device ID, mouse movement packet, etc.  For example, if a keyboard is interrupted while sending the second byte of a two-byte break code, it will need to retransmit both bytes of that break code, not just the one that was interrupted.

楼主:
回复 网友B:
微秒级这个肯定是做到了,用的是22.1184MHz晶振,
用示波器看了,40Us放大了不多不少。并且在跟键盘的波形做了对比,确保做到一模一样。
可是就是出现这样问题,
有没有哪位大侠给个具体、实际的解决办法或者尝试办法。

楼主:
协议一般都比较合理的。关键自己要清楚全部细节,铁定、严谨地考虑哪里可能出问题。高手的差别就在这一点点。
引用 网友D:

也许是我不够细心,不过我确信在所能及的范围内已经很小心很仔细地检查过,这条键盘通信程序没有改过1千次,也改过3、5百次了。感觉上确实存在局部的小细节没有处理到,恼火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标题内容上我另外添加了段 "接收协议",
大神稍微花几分钟帮我看下有没有哪里有明显要修改的地方。
公司产品不容我一点点探索啊。
非常感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邮件已发!
你的ps2_send()和ps2_REV()
中要把判断,置位,清零,跳转等操作都要算进延时时间里去
不能光靠DELAY程序本身的延时,这样会有差异

我是汇编搞的

网友B:
ps2_Send() 必须检查 inhibit communication 状态,
     如有inhibit communication 状态(host 发出), 必须转到 PS2_REV(), 并 安排 重发 1 or 2 bytes.
建议用状态机完成项目. Send & rev 都在中断中完成( clock 线用 P3.3 or p3.2), rev 回 buffer, Send
最多2 bytes.

网友E:
不是很懂,友情顶贴

楼主:
回复 网友B:

??inhibit communication是指时钟、数据线状态是吧。
有没有相应的资料参考下,不怕重复

网友B:
在设备发给主机时, 由设备提供时钟, 在设备提供时钟高时, 如发现时钟低, 就是被主机拉低, 就是
主机发出inhibit communication状态.

Summary: Bus States
Data = high, Clock = high:  Idle state.
Data = high, Clock = low:  Communication Inhibited.
Data = low, Clock = high:  Host Request-to-Send

ref: http://www.computer-engineering.org/ps2protocol/
                  Figure 3:  Host-to-Device Communication 的最左的 100微秒.

网友F:
呵呵,告诉你个秘密,可以参考。PS2接口通信实际是标准半双工UART通信(开集电级或门),11位一字节。——波特率精确125k;也就是80us一比特。——根本不需要同步时钟!用单片机串口通信模式3通信特简单,只要你知道初始化对话协议,通过之后,以后就是发送键值的问题啦!

想当初玩过之后,再看《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杂志上登载的单片机I/O 口模拟键盘方法,觉得笨极了。——还作为新发现兴奋了一阵子。后来应用到项目中,从节点用一个键盘,和几百米外的控制室里的主机通信。没什么问题。

网上可以查到“单片机I/O口模拟PS2键盘接口”的**,模拟了半天,就是在模拟11位UART,太困难了。

、、

网友B:
re: 21楼 刘前辈
    你的方法是host PS2接口,  假定device一定能接收到,device发来的ack及clock都不管, 这样可靠性与兼容性都不好。LZ 是Device PS2接口.

网友A:
做ps2往往是高兴一时,郁闷一时
很多时候往往兴奋还没过,烦恼就接踵而至!
搞到最后就是不相信一切!

楼主:
做ps2往往是高兴一时,郁闷一时
很多时候往往兴奋还没过,烦恼就接踵而至!
搞到最后就是不相信一切!
引用 网友A:

经验之谈啊,能说出这番话来的,
也可以说是被折腾过来的:D
有什么办法让我不被折腾啊,哈

楼主:
回复 网友F:

正如22楼所说,我用的是device ps/2,如果不顾及host的时钟线,直接发射字节,很容易就导致开机初始化失败,
现在我已经很顾及host了,把它当爷爷来照顾了,不过发现host不给我面子,
现在恼火的正是开机初始化问题

网友F:
只好透露第二个秘密:  我做的也是device ps/2;而且当时只做一套设备,我觉得花那么大劲研究PS/2 实在不合算,既然别人标准键盘里的8048程序已经有了,利用一下就成了。

拆一个AT 旧键盘,(市场上还有卖16个键的PS/2接口51控制的小键盘。)老式的控制芯片是Intel-8048,硬件电路书上都有。——这是个51汇编兼容的芯片;把它的初始化程序抠出来分析一下就成了,(不需要分析全部程序)。

我当时没有耐心干这个(只卖一套的事,谁干?),就做了个三通:PC机开机时,让8048键盘控制器工作,启动时间过后,切换到我做的仅具有发送功能的PS2键盘(利用51_UART串口TDX)。
     成啦。没什么不可靠。初始化完成之后,主机即使再向键盘发什么我也不知道啦,——我根本没有接收通路(只发送不接收。)

三通芯片用的是4052.

//

网友B:
re:#25 dosculler: 当孙子不爽!!!
      爷爷可以任何时候发数据, 孙子还要给打拍子,还要ACK ..... 孙子不好当啊
    孙子要发出数据, 要等大于 50us  Idle state(Data = high, Clock = high), 才能发,
              最不爽的是, 在发数据过程中,爷爷捣乱,发来Communication Inhibited
                                      (Data =  high, Clock = low: 大于 100us) ,  要占公路,
                          孙子还要倒车1 or 2 公里 (重发1 or 2 bytes) 。

另:
   Host Request-to-Send(Data = low, Clock = high: ):那里是请求发送,
   其实是命令孙子给打拍子。

网友G:
能做到一些名牌主机能识别的键盘一般都没问题

网友B:
名牌主机是好爷爷:
   1。在Idle state(Data = high, Clock = high) 50us后才, 发Communication Inhibited
     2。Host Request-to-Send, 等clock 远大于 2ms
     3.  没有 ASK,  耐心多发几次。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今天才看到。
那个附件“Rabbit.GIF”(如下)是发错了还是习惯问题,一只灰兔子,很可爱,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确实很重要,send里我做了跟上面rev一样的处理,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A:
  呵呵!这个是公司统一邮箱,好像都有这个一个兔子!

网友B:
send() 要带参数返回: 成功发送/被Communication Inhibited。
不要在 send里 做了跟上面rev一样的处理。 重发在send/rev 外面处理。
要保证软件的结构化与层次。

网友B:
SUB_Send:
        ; input:           A   --- BYTE TO SEND
        ; OUTPUT:      C = 0 -- 成功  C=1-- Communication Inhibited
        ; USE: A, PSW,  R7, R6
        SETB P_PS2_DATA
        SETB P_PS2_CLK

        MOV R7, #25                    ;50us
DO_R7_1:    ; WAIT 50us idel
            JNB P_PS2_CLK,  SEND_EX_C1
         DJNZ R7, DO_R7_1
;--------------------------------
         CLR P_PS2_CLK   ; START BIT
         MOV R7, #5
         DJNZ R7, $
         MOV R6, #10
         MOV C, P
         RRC A
DO_R6:     ; DATA 8  P 1 STOP 1
              MOV R7, #35                               ;35 us
              JNB P_PS2_CLK,  SEND_EX_C1
              CLR P_PS2_CLK
              DJNZ R7, $
              SETB  P_PS2_CLK
              MOV R7, #5                           ; 5us
              DJNZ R7, $
              JNB P_PS2_CLK,  SEND_EX_C1
              MOV P_PS2_DATA, C
              SETB C
              RRC A
              MOV R7, #15                       ;30us
DO_R7_2:
                 JNB P_PS2_CLK,  SEND_EX_C1
             DJNZ R7, DO_R7_2
         DJNZ R6, DO_R6
         JNB P_PS2_CLK,  SEND_EX_C1
         CLR P_PS2_CLK
         MOV R7, #35   ;35uS
         DJNZ R7, $
           CLR C
            SETB P_PS2_CLK
            RET

SEND_EX_C1: ;C=1-- Communication Inhibited
            SETB C
            SETB P_PS2_DATA
            RET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些孙子应该做的事情,相信在程序里都做完了,还有“孙子”注意的么:dizzy: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一万套产品不是要拆1万个?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汇编:dizzy: ,这是我Send函数,用C的,能帮我看下有没有可能错误
void PS2_Send(uchar send_ps2)   //PS 2(中控)发送出去(给PC机)
{
bit PARITY,a0,a1,a2,a3,a4,a5,a6,a7;
uchar i=0;
PARITY= Parity(send_ps2);
    a0=(send_ps2>>0)&1;
    a1=(send_ps2>>1)&1;
    a2=(send_ps2>>2)&1;
    a3=(send_ps2>>3)&1;
    a4=(send_ps2>>4)&1;
    a5=(send_ps2>>5)&1;
    a6=(send_ps2>>6)&1;
    a7=(send_ps2>>7)&1;
    EA=0;
// send_last_ps2=send_ps2;
// CLOCK_PS2=1;   //置高检查
// DATA_PS2=1;   //置高检查
// Delay20Us();
/* //while(!CLOCK_PS2)  //(1)检测时钟线电平,如果时钟线为低,则延时50us
if(!CLOCK_PS2)
{
  Delay50Us();
  i++;
  if((i>=4) || !CLOCK_PS2)    //200us || 检测判断时钟信号是否为高,为高,则向下执行,为低,则转到(1)
  {
   EA=1;
   //主机拉低CLK100us,再下拉
   return;
  }
// break;  //主机下发数据拉低CLK100us,不过看门狗开着,不能让死循环
}
while(!CLOCK_PS2)  //(1)检测时钟线电平,如果时钟线为低,则延时50us
{
  Delay50Us();
}
if(!DATA_PS2)
{
  EA=1;
  return;
  //goto ps2_rev;
}  */
// if(!CLOCK_PS2||!DATA_PS2)//如果时钟线和数据线不都为高,则返回
// {       //注意:不加判断,以免少发码
//  EA=1;
// return;
// }
Delay20Us();//高电平设备改变数据线状态
DATA_PS2=0;//start bit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0;//bit 0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1;//bit 1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2;//bit 2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3;//bit 3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4;//bit 4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5;//bit 5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6;//bit 6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a7;//bit 7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PARITY;//parity bit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 if (!CLOCK_PS2)
// {
//  EA=1;
//  return ;
// }
// Delay20Us();
DATA_PS2=1;//stop bit
Delay40Us();
CLOCK_PS2=0;//拉低时钟线--下降沿
Delay40Us();
CLOCK_PS2=1;//释放时钟线
Delay50Us();
// Delay50Us();

if(uninterrupt_flag == 0)
  EA=1;

}

楼主:
无明显问题么??
时序我看了示波器,40us整

网友F:
37#
做一万套产品不是要拆1万个?

唉!咱设计的产品最多卖出过5套。羡慕LZ能设计占领市场一万套的产品。

说一下我们老板,前年曾有一个前景不到50套的项目,他让我设计,一个月,2W报酬。实验室什么仪器都有:HP的逻辑分析仪,菊水的数字存储示波器,……我从来都没用过,让我倒交学费我都愿意干了。

所以,如果这个PS2产品让我做,市场前景多少万套我并不关心,我只关心自己的一次性的报酬。——2K有2K的干法,2W有2W的干法。

2W的干法:公司有8048仿真器,借助HP逻辑分析仪,一个月把标准PS2键盘不到1K 的汇编程序分析出来够了吧。——即使不能逐句明白,功能块总清楚了,自己的程序加在什么位置总知道了。

还有,PS/2接口标准程序有现成的,不用自己写。我就从网上下载过。
还有,《嵌入式系统和单片机》和《电子技术应用》上都刊登过PS2研究,研究所写的;找一个同系统的同学,去有偿索取一个就行了。(我老干这事。——这叫调研。)重复别人的研究?等于浪费才华和生命。LZ这么好的专注研究性格,……

、、

要不,我帮你去?

http://www.laogu.com/wz_17791.htm

、、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也想刘前辈来帮我:lol ,不过一个月2W的报酬我们公司小,伤不起呀
其实这条程序虽然是自己做的,但整理到现在也基本跟网上的程序一样了,
基本没有问题,就是开机时偶尔初始化不了。

硬件上我用的是实时查询,不是中断,不过一直在查,没有在其他地方浪费时间。
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吧。三条程序都发上去了,有时间帮我“扫描扫描”有没有明显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F:
刘前辈设计的产品最多卖出过5套??少了一个量的单位吧
什么产品啊,这么金贵

网友F:
刘前辈设计的产品最多卖出过5套??少了一个量的单位吧

唉,真是悲哀,老板说的是几十套市场前景,每套20W,岂不是上千W的前景!可惜,加班加点完成了,只卖出2套客户就出事故了。公司虽然赚了40W,可是事故却让客户损失十几W。结果当然合同停止。

所以,一个产品设计,要看在什么样的老板手里,好老板,市场一万套。差老板,上千W 前景只能卖出2套!

还有,LZ的一套产品只赚100¥的话,设计者至少应该拿到30¥,一万套LZ拿到30W了吗?

、、

网友H(2013-05-29):
引用 网友A:
做ps2往往是高兴一时,郁闷一时
很多时候往往兴奋还没过,烦恼就接踵而至!
搞到最后就是不相信一切! ...

您好!很冒昧打扰您,我想问您一个关于PS/2协议的问题,我的题目是用单片机做一个PS/2的8*8矩阵键盘的控制器。虽然程序已经能在linux系统中显示出按键,但是初始化总是遇到问题。前辈您能不能帮我一下。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