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笙mpc82g516I/O门限电压设置请教

楼主(2012-01-04):
现在大部分单片机是TTL兼容的,即,VINL<0.7V。也有COMS兼容的,即VINL<0.5VDD。看了下手册,5V下,VINL<0.25VDD+0.1,请问这是出于什么考虑?

网友A:
针对LZ所说I/O口要单片机是TTL兼容的。
建议可以采用MA805-64芯片 VIL<0.8V。(参考一下芯片规格)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ProductShow.asp?ID=202

下载MA805-64芯片规格书
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UploadFiles/MA805-64_DataSheet_CN_V014.pdf

更正一下规格以及下载资料!!先前给的是MA805-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