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测量,需要多长时间测一次?

楼主(2012-01-04):
RT,电池内阻的随着时间变化的快不快?测量的话是需要一天一测,一周一测,还是每个月测一次就可以了。

网友A:
不知道楼主采用什么方法来测量蓄电池内阻?

网友B:
不同类型的电池板一样
难道楼主是要测汽车蓄电池?
一般的电池用的时间越久内阻越大
不知道LZ为什么测量?具体的什么电池

网友C:
一般的电池用的时间越久内阻越大
不知道LZ为什么测量?

可以上中国电子供应商网做技术探讨

网友D:
电池的内阻随充放电的次数的增加而变大,变化的不是很快,一天测试一次足够用了。

网友E:
56v的电压放电到48v,内阻就不一样了,看你需要什么样的内阻了

网友F:
温度不一样,内阻也会有差别

网友G:
看你cpu忙不忙,不忙就一个循环测一次,忙的话就拉长时间,或空排在空闲时间测

网友H:
电池内阻是动态变化的,如果辅助判断电池质量的话,则应该测量充满电和完全放电时的内阻。

电池内阻测量一般也没见过什么直接的手段,都是通过测量放电然后推算出来的吧。

网友I:
买个电池内阻表就可以。跟万用表一样,就是贵点。

网友J:
这个不是一般仪器能测到的!

网友K:
国内和日本有这东西,1万*币左右。原理就是用1kHz电流激励电池,测量其上产生的电压(跟多用表测量电阻类似),然后检出其阻抗的实数部分,我去年还做了个这东西。
这样的方法就是在固定测试条件下,跟踪内阻变化,反应电池健康状态。

网友L:
如此,电池以百微秒的速度反复去极化,测的是瞬态内阻?作为评估也许可行。

网友M:
测电太,电流,算电阻!

网友N(2012-12-19):
引用 网友K:
国内和日本有这东西,1万*币左右。原理就是用1kHz电流激励电池,测量其上产生的电压(跟多用表测量电阻 ...

请教,1KHZ电流激励,是1KHZ正弦,还是方波?谢谢。

网友O:
这玩意还真没有用过  呵呵  很不错 需要不断学习  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