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8051F410的频率问题

楼主(2012-01-04):
之前在24.5M的基础上写了个程序,后来需要速度更快点,就考虑提高频率。使用内部时钟乘法器得到49M的频率,但是程序就有问题了,得到的数据不对。还有想请教一下F410的 的SPI的最高频率,由于用到了SPI,将SPI的频率(现在是500k)提高后,得到的数据也不对,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程序中有个数组unsigned int xdata,之前没有赋初值直接使用,现在想赋0,在声明的时候赋{0},程序就跑不了了。也请帮忙指教一下,经验不足,谢谢各位!

网友A:
时钟和频率和外设频率能同步吗?

SPI最快速度可以达到10Mbps

网友B:
俺现在也是在弄这款芯片,问题多多的,楼主有兴趣加Q:569460557,一起纠结

楼主:
时钟和频率和外设频率能同步吗?
时钟和频率和外设频率能同步吗?
时钟和频率和外设频率能同步吗?这我没太懂。
为了提高速度,我是先更改SPI速度,然后更改时钟频率试验的,感觉得到的数据都不对。
2# yewuyi

网友C:
"为了提高速度,我是先更改SPI速度,然后更改时钟频率试验的,感觉得到的数据都不对。"

试验怎么能行呢,有配置向导你不用的

网友D:
复位原因,看门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之前还很少用那个向导。用向导配置了一下,除了指令预取没有设置外,频率相关寄存器的设置一样。我想问一下,各位有没有碰到过将频率升高后的稳定性问题。将主频升高到49M后,按照datasheet上的SPI最高速度是SYSCLK的一半,但SPI协议应该是不支持这么高的速度的。不知各位主频和SPI分别跑到过多少。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得到数据,应该不是看门狗的原因吧

网友C:
将外设的输出引脚设为推挽模式
频率太高,弱上拉是不够驱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但是用到的引脚都将相应的PMDOUT置为1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C:
谢谢,但是用到的引脚都将相应的PMDOUT置为1了
引用 楼主:

输出时才能设为推挽模式,输入切记不可

楼主:
回复 网友C:
嗯,是这样用的

网友E:
时钟超过25M就要设置指令预取了
定义的全局变量很多的时候,不要都在定义的时候初始化,否则可能会导致程序不运行,这个原因我没去想,也许是初始栈空间的问题,你可以把这些初始化放在函数里去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会试一下。C8051F410的峰值频率是50M,只通过频率乘法器应该是只能得到49M吧,要想得到50M只能通过外部晶振?
SPI的频率问题有没有好的建议?

网友C:
有可能是你的外部设备的问题,不支持那么高的频率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设比较少,SPI是和C8051F330通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