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推荐一款国产示波器吧

楼主(2012-01-04):
国产示波器没有用过,买这个示波器是自己用,所以要便宜的,价格在2000元以内,要求液晶显示不要太迟钝的,公司有几个泰克的,液晶显示太迟钝,看着很累。
  有一款安泰信的7英寸的,才1600元,不知咋样?
  北京普源的,好像只有5.6英寸的(2000以内的),就是不知好用不。

网友A:
建议自己去二手市场去淘淘,又便宜又好用

楼主:
二手市场只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东西,示波器这类稀缺东西,是非常难找到的。

网友B:
北京普源的,不会是给ADC超频的那款吧?

网友C:
二手市场只有电视机,音响之类的东西,示波器这类稀缺东西,是非常难找到的。
引用 楼主:

taobao上面很多旧示波器的。国产的还是推荐普源的

网友D:
以前我的物理老师自己做过一个,成本接近于0。
用一个底部开孔的沙漏,底下放一张纸,匀速直线拖动纸,将Y轴信号加在沙漏上使沙漏摆动,之后白纸上就出来一波形,可断电保存。

网友E:
想便宜,显示又无迟滞,用模拟的二手货吧,用不到楼主的价位就可以买到档次和品相都不错的进口货。

网友F:
我们有卖虚拟示波器,不知道是不是你需要的,可以到我网站去看看。呵呵

网友G:
回复 网友D:
这个很牛啊,哈哈

网友H:
使用过 北京普源  的  DS1102CD(100MHZ彩色数字储存带16通道示波器)
使用效果不错
2007年 大概 1万多
国外 牌子的 也用过 2家, 当然没有 同一时刻 同时 使用 比较。
不过, 低端 平时 使用, 三家 无明显 差异。

网友I:
国产示波器没有用过,买这个示波器是自己用,所以要便宜的,价格在2000元以内,要求液晶显示不要太迟钝的,公司有几个泰克的,液晶显示太迟钝,看着很累。
  有一款安泰信的7英寸的,才1600元,不知咋样?
  北京普 ...
引用 楼主:

泰克的显示太迟钝,是怎么回事?
估计设置不对吧?

网友J:
普源的价格低可以考虑!!!想不迟钝可以试试模拟的二手示波器,日本的!!!

网友K(2012-02-20):
我这几天也在徘徊呢.
前几天习了台二HP54501A的100Mhz四通道数字示波器,上世纪90年代美国货.
嫌它显示波形不够光滑,反应也慢,就退货了.
我也定价在2000内!
请用过国货的朋友们多发表些见解.
taobao上有8寸屏800*600的,好像是珠海出的吧,不知怎样

普源的5.6确实太小了,安泰信的与胜利和优利德的不知效果

有条件的朋友帮忙去电子市场参考参考..

网友K:
今天买的OWON利利普DS7102到了.
国产的就是...按键手感生硬,屏幕字体不美.
不过8寸的屏确实不错.
算了,将就用吧!

网友L(2012-09-24):
国产示波器做的也不错了  有些厂家做的还是可以的  有一款micsig的 500系列和600系列的 触摸屏、按键、滚轮便捷出色的操作!晕 像是在做广告  不过这个牌子用着感觉真不错

网友M:
买示波器厂生产的,不要买万用表厂生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