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关于音频ADC芯片PCM1807的输入引脚问题

楼主(2012-01-04):
最近需要做一个关于音频采集处理的项目。对比了多个芯片以后,选定TI的PCM1807,但是对PCM1807的输入有些不解,描述如下:
PCM1807的datasheet中描述VINL和VINR两个引脚是模拟输入脚,其输入电压范围如下:

而PCM1807的评估板中,PCM1807的输入采用交流耦合,如下:

如果按照PCM1807的评估板的原理图,输入一个1Vrms的正弦波信号,交流耦合输入到PCM1807的输入引脚以后,其直流电平为0,则输入到PCM1807的模拟输入引脚的幅度为+/-1Vrms,负电压已经超过了PCM1807的datasheet中描述VINL和VINR的输入范围(–0.3V to (VCC + 0.3 V) < 6.5 V)。
个人认为,应该采用直流耦合,将输入信号偏置到+2.5V以后(因为PCM1807的模拟供电为+5V),再输入给PCM1807的模拟输入引脚,这样才能满足PCM1807的datasheet中描述的VINL和VINR的输入范围。
但是,后来查看了TI的PCM1802,PCM1803等多个评估板以后,发现都是这样交流耦合输入。有些不解???

网友A:
:(是交流耦合

楼主:
2# 封剑藏刀 但是交流耦合以后,输入信号的幅度就超过了PCM1807的VINL,VINR引脚的输入电压范围了呀?
–0.3V to (VCC + 0.3 V) < 6.5 V是VINL,VINR引脚的输入电压范围,如果一个1VRMS的正弦波输入(VPP为1.4V),交流耦合到VINL和VINR以后,为+/-0.7V

网友B:
音频信号是没有负信号,只有正负半周,前级运放是+/-5V双电源供电,基准就是0V为基准正负半周,如果单5V供电,就是2.5V为基准,正负半周。
楼主看的地方是绝对范围,也就是极化的范围,应该看下面一些正常操作模式,输入是Vpp=3V 。也就是说模拟交流信号的峰值是不能大于3V,否则削波。

网友B:
还有一点如果Vrms=1V,那么Vpp=2.828V. 也就是说,输入最大是Vrms=1.1V样子。
最好的例子就是楼主可以用一个信号发生器,调节信号幅度,用示波器测试就可以了。
注意看手册的第三页的下面表格

网友C(2013-02-28):
引用 网友B:
音频信号是没有负信号,只有正负半周,前级运放是+/-5V双电源供电,基准就是0V为基准正负半周,如果单5V供 ...

你好,想请问,您说的音频信号没有负信号,只有正负半周的意思是指什么样的了?正弦波的下半周是你说的负信号还是负半周啊?不是很明白,请指教,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

楼主,我现在也要做一个手机音频端口的语音采集功能,请问有什么ADC芯片可以选择?

网友D(2016-03-21):
楼主的观点是正确的.音频ADC的输入都需要将信号偏置到1/2 ADC的参考电压.

网友E(2016-08-28):
挖个pcm1807的帖子,借机问个问题:    这个pcm1807采集,若是使用开机默认的slave模式,能否不用控制命令,直接开始读数据。

网友E:
楼主,你好,我用的电路应该跟你的差不多,能帮忙解释下,为什么vref无电压吗?

还没有看出问题,测试信号都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