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C PGD不用时的处理

楼主(2012-01-04):
大量资料介绍PIC单片机PGC、PGD管脚不允许接任何器件,又PIC闲置管脚不允许悬空。但编程完后,他们不就是闲置吗?那如何处理他们?

另外,初始化时,这两个管脚设为输入还是输出?

网友A:
PIC IO默认为输入状态,为什么大多数人说不能悬空是因为悬空的功耗大。其实是可以悬空的!

不用的做法是,设置为输出0,直接下拉到地///或者置输入直接下拉到地!

网友B:
大量资料介绍PIC单片机PGC、PGD管脚不允许接任何器件,又PIC闲置管脚不允许悬空。但编程完后,他们不就是闲置吗?那如何处理他们?

另外,初始化时,这两个管脚设为输入还是输出? ...
引用 楼主:

谁说不能接任何器件?它也是两个普通的IO口,如果连接了其它电路后只要不影响编程时序,则完全可以连接,而一般只有连接容性和感性器件时,才会对编程时序有影响,如果是阻性,则完全可以。
如果不用,可以接地或者接VCC

楼主:
KIT3手册里说得很明白,PGC和PGD不允许接上拉,因为KIT3里已经有4.7K下拉电阻了。我把手册截图: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编程的时候,PGD和PGC不能接任何器件,只能连接KTI3,编程结束后正常运行时,再把这两个脚焊两个上拉电阻?

网友B:
我基本都接了,没见过有什么问题。

行不行,你接上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C:
对,邓爷爷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D:
那个文档是写给初学者看的,当你明白这样写的原因之后就任你发挥了~

网友A:
KIT3手册里说得很明白,PGC和PGD不允许接上拉,因为KIT3里已经有4.7K下拉电阻了。我把手册截图:
因此,是否可以这样说:编程的时候,PGD和PGC不能接任何器件,只能连接KTI3,编程结束后正常运行时,再把这两 ...
引用 楼主:

会破坏,但并不表示不能接

网友E:
第一:KIT3的手册不让你上拉或者下拉是为了防止这些外部器件影响编程效果。
第二,你被51单片机的IO中毒太深,PIC单片机的IO口开机默认是高阻输入状态,如果你不配置它的话,它内部等于有一个阻值很大很大的下拉电阻了。不需要你再做处理了,再处理就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楼主:
回9楼:在此处的都是有水的,。。。。。。
不用的管脚,应该有一个确定的电平,这样对ESD防护有好处,而无穷大的电阻不能给予保证,所以从各方面考虑,不用的IO管脚都应该接上拉或下拉。

楼主:


网友B:
对于PIC来说,接不接和ESD基本没太大关系,也不会损坏,但MCU功耗会大一些。

网友F(2013-06-25):
我复用了PGD,PGC引脚,对在线编程没多大影响

网友G:
关键是要了解IO口结构和用途,这样无论这么变化你都不会被误导

网友H:
PGC,PGD在仿真时一般不要外接电路。但不是绝对不可以接。烧写,可接的场合更多。

网友I:
用了好多年 什么都没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