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怎么测量MOSFET功放管的输入输出阻抗

楼主(2012-01-04):
各位高手,请问怎么测量MOSFET功放管的输入输出阻抗?除了使用负载牵引之外还有什么办法来做?我手头有矢网!

网友A:
输入阻抗,其实测试输入漏电流再加上测试输入电容就可以,最多测试不同电压下的漏电流。
如果实在需要静态阻抗、动态阻抗,一换算即可。
当然,MOS管的输入电流一般都非常小,需要微电流测试器。

至于输出阻抗,给一个偏置电压,用电源直接测试不同电压下的电流即可。当然速度要快,大功率下要加散热片。当然,也可以用图示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