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耦输出反向链接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2-01-04):
13和15,要接地吧?否则就是反向串联,没有意义的,除非加上较高的电压,双向工作。

楼主:
你好
13和15连在一起,再没有其它连接。

楼主:
这个光耦的用在采样电路中,采样的信号电压在 5V~0v ,其中16脚为输入,14脚为输出到 AD 采样,这是一个检测设备的实际电路,请各位大侠分析下合理的原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