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51单片机发生DTMF信号?

楼主(2012-01-04):
如题,请问如何用C51单片机发生DTMF信号?
用PWM?请问用方波发生的DTMF频率能否被市话交换机识别?
如果不能被识别,请用RC电路是否能把PWM信号的方波转换成正弦波?
请指教,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的,很早以前用几个GPIO加电阻网络模拟DAC,输出DTMF信号,要加低通滤波,可以拨号的。
但是CPU很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GPIO是不是普通IO?
电阻网络模拟DAC请问有没有具体一点的介绍??
低通滤波是否用RC电路?
MCU是否能用两个IO口同时输出两个频率组合成DTMF?

网友B:
直接加个DTMF发生器不就得了?我在用的是9200,SOP8,串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用并行的那个,那个东西很贵,单片机剩余很多io口,想直接用单片机代替……

网友A:
如果MCU有DAC,一个GPIO就够了。
每8KHz更新一次数据,数据是事先算好的表格,是2个正弦波的合成电压幅度。
低通最好用运放的二阶低通,效果较好,普通RC的效果差,估计要2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STC的12C5A60S2,貌似没有带DA的GPIO,电阻网络如何使用?谢谢

网友C:
我的ID+DTMF百度,第一个链接。。

楼主:
回复 网友C:
http://www.dzsc.com/dzbbs/20060928/200765193447187468.html

这个吗?

网友D:
选一个带DAC的51

网友E:
方波也可以.
.

楼主:
回复 网友E:

直接加载方波就可以被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