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编程技术再好,也被STC搞倒

楼主(2012-01-04):
用STC15F104E开发控制器,为了急速性能,开外部中断0和两个定时器中断。
狗日的,没有完全关闭中断的情况,总有那么一种中断伤痛,让所有的中断触而不发,而应用程序照跑。类似的应用在其他51单片机上没有出现问题。从这点看来,xxx15Fxxx(uck)系列肯定是国产的,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再次深切企盼为客户创造价值的市场环境。

网友A:
再好的技术也要看清楚资料才行

15F系列的外部中断貌似还要过几个月出的新版本才能用。具体芯片资料中已经说明

楼主:
再好的技术也要看清楚资料才行

15F系列的外部中断貌似还要过几个月出的新版本才能用。具体芯片资料中已经说明
引用 网友A:

http://www.****ducst/datasheet/stc/STC-AD-PDF/STC15F100-series-english.pdf,哪里有说明?请赐教。我看的是2011年12月31日下载的版本。

我的外部中断都已经正常工作过,然后才出问题的。如果真有说明,这种混蛋产品就堂而皇之地卖,也足见公司人员对产品的态度。

不过得说明的是,我的15F104E是去年买的。现在最近的烧录软件既然不兼容,真替他脸红。

网友B:
无语。

据说外部中断可用的C版还没有推出啊。。。
不合适不用就行,反正有很多选择。。。呵呵。。。

楼主:
LS的,掏钱做孙子,感觉不好呀。

这样做事情,害死人的。好比卖辆车给你,所有的资料都显示,这车跟普通车的操作没有两样。但你不回来问的话,你就不知道刹车不能用,危急时候撞死算司机的责任。卖车的还告诉你,你有很多选择!STC要不是碰到我,他妈的,不知道要把别人害得多惨。

网友C:
呵呵,俺记得LZ还写过不少赞美STC的帖子呢。

你看,吃亏上当了吧。。。:D;P

楼主:
兄弟,赞美该赞美的,批评该批评的,爱憎分明嘛。岂能一棍子打死?我还是很爱国的,事物从无到有,确实是个艰难的历程。我现在努力想开创自己的Business中,完全能理解STC。但做不到没有错,错的是价值观不坦诚。

网友:
8# SmartEnergy stc15f中断是有问题,文档里貌似有写

网友A:
有个词: 又爱又恨

对STC客户来说很贴切

网友D:
对,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不能一棍子打死。
反感崇洋媚外,一味排斥国产,也反感国产的垃圾质量。

网友E:
擦 STC也能用?

网友F:
没有什么太多的发言权,没注意这个东西

网友G(2012-02-03):
这个嘛,IC有BUG可以理解,不理解的是你运气这么好,让你给遇上了。

网友H:
实在不行就换片子,STC现在也没有什么价格优势了

网友I(2012-05-25):
stc15L104这个芯片我都测了3回了。哪一回都没有正常过!最后不得不舍弃中断使用查询才算保住了项目!无语了......

网友J:
估计还是一个没仔细看规格书的主

网友J:
要用国内公司的产品,建议打醒十二分精神把规格书从头到尾仔仔细细看过3遍后再着手设计。

网友K:
那B版本的呢?

网友J:
既然要到C版才修正,那B版当然也有问题。

网友L(2012-06-28):
lz就是一个按键开关sb,自己选择15f,12c5a 一样的功能就没有出过问题。呵呵。连datasheet都没有看完就jjyy。你做的lj是神马?坚决不用。

网友M:
试试STK MCU QQ:1364494484

楼主:
哪个再说老子没看datasheet,我跟他没完。你们去问问姚永平,中断的问题是不是一开始就说明的。

网友K:
楼主要发飙了,呵呵

我有个小东西也打算用STC的,这两周应该出个demo出来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stc的单片机来实际项目

网友:
我手上还有几K的STC的货
该怎么办????

网友N:
stc15f2k60s2  谁有?

网友O:
说句公道话,没有STC的芯片估计很多国外的芯片降价不一定那么快,但近两年确实不太给力。

网友P:
我手上还有几K的STC的货
该怎么办????
引用 网友Q:

这下就只能找STC退货了!
国内的IC公司还是慢慢多起来了,最近用中颖(SINO WEALTH)的片子,感觉很灵活!

网友R(2012-08-01):
见识见识,还可以这样搞啊!
招回,招回!

网友K:
STC的下载确实够蛋疼的,每次下载还断电一次。
看我同事在那里折腾,我都替他着急。

网友S:
很郁闷!!真的,三年前用STC12C5410AD做了一批产品,效果很好,CAN总线的器件总出问题!在同事中也推荐了STC这品牌。
        2012年7月,做同一        产品,买了三次,三次的元件都有问题(每次15只)。
1、我的产品要在应用中修改数据的,一切都做好了,程序下载完成,加载负载,计算曲线正常,保存!我再存!再存!!!
   晕了!!!查!MCU的数据EEPROM无法写入,坏了,工人们搞的什么飞机!!!
   因此买了三次,三次买的MCU的数据EEPROM都写不进去,读出全是"00",
   我晕啊!虽然这产品三年没做,可我没改动过啊!只有一个读出为“ff”,这一个可以写数据EEPROM!!!
2、我领出三年前的MCU发现其数据EEPROM坏了,用拆机件,三年前用过的,我狂晕还是坏的,这些三年前可是写入过数据的!!
3、我的产品中A/D很重要,同一批MCU中有7只A/D输入端阻入阻抗太低不足1K,前级运放输出电阻2K只能短接,晕死!!!
4、还好我的产品要卖12000元,可在这国产的MCU上我花了两周,产品量小可值钱,
   其它的IC,以前故障率高的CAN总线的,高速光耦,斩波运放,就不出故障!!!妈的什么东西啊???
   国产我真的晕了!!!当然我一般用的51是体积最大的89c52,一千多一片,故障少!
5、写动态刷新,我写数据出错,最后用了一招,写前全写“00” ,再写就好了,日,这I/O抗什么干扰???
   STC用你??????????????????????当然不会再用!!!你玩我!!!!

网友T:
STC的下载确实够蛋疼的,每次下载还断电一次。
看我同事在那里折腾,我都替他着急。
引用 网友K:

下载同一台机需要,下载不同的机子不用吧?

网友K:
调试的时候,每隔10来分钟就要下载一次
我的同事在那里上电又掉电的,看得挺郁闷啊,效率低啊。

网友B:
stc15f2k60s2  谁有?
引用 网友N:

这个的样片可以在官网申请,直接发手机短信都可以。

调试的时候,每隔10来分钟就要下载一次
我的同事在那里上电又掉电的,看得挺郁闷啊,效率低啊。
引用 网友K:

因之前的STC不支持直接仿真(要用菊阳的仿真器,新的IAP15F2K61S2支持单芯片仿真),大家都是用ISP烧写直接运行看结果的,我们调试时试过1分钟不到烧写一次。其实串个常闭按钮开关也不是太难用。

后来我们用了这个神器,VERY GOOD! :)

强烈推荐 勾选STC-ISP.EXE的“每次下载前重新调入已打开在缓冲区的文件..”和“当目标代码发生变化后自动调入文件,并立即发送下载命令”选项后,可实现调试下载全自动,非常方便。

网友S:
搞技术只说技术:强烈要求改进质量,我用12C5410TSSOP封装,推荐同事用STC89c52,不到一周,说了P1口不如AT的P0,写1如0,ADC转换I/O时数据乱跳,不知如何采
要改进啊!!!!

网友B:
。。。推荐同事用STC89c52,不到一周,说了P1口不如AT的P0,写1如0,ADC转换I/O时数据乱跳,不知如何采
要改进啊!!!! ...
引用 网友S:

P1口不如AT的P0,写1如0,ADC转换I/O时数据乱跳???

STC有这么差吗,试使用好点的线性电源在STC官方下载板(即最小系统)试试。我曾用该板在复杂的干扰环境下试验,单片机正常,没有重启。另,AD如电源不稳(因VCC作基准), 会导致AD不稳,可加一枚TL431校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