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13.2 会自动添加IBUFG和BUFG嘛?

楼主(2012-01-04):
(无正文)

楼主:
或者怎么样人工手动来添加它们?
谢谢!

楼主:
对于外部时钟输入部分,已经找到答案,如下
比如:外部输入10MHz时钟到DCM时
1)要说明的是其中的CLK Source选项,External代表输入的时钟管脚CLKIN是全局时钟信号IBUFG或IBUFGDS... ;
2)通过IP核生成DCM模块,输入时External,输入时钟将自动连接BUFG,不需要手动添加;
3)Internal时,需要手动添加。

楼主:
对于RST,还不知道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1,调用原语
2,复位,xilinx的可以用同步复位,也可以考虑用异步触发,同步释放。

楼主:
用原语,BUFG DA(IN, OUT)吗?

楼主:
复位,xilinx的可以用同步复位,也可以考虑用异步触发,同步释放

谢谢提醒!
module Reset_Synchronizer(
   output reg rst_n,
   input   clk, asyncrst_n);
   reg rff1;

always @ (posedge clk , negedge asyncrst_n)
    begin
      if (!asyncrst_n)
            {rst_n,rff1} <= 2'b0;
      else
            {rst_n,rff1} <= {rff1,1'b1};
    end
endmodule

网友B:
BUFG是可以推断出来的。编译完后,你可以在RTL视图里面看加上没有,如果没有加上,就用原语。

网友B:
谢谢提醒!
module Reset_Synchronizer(
   output reg rst_n,
   input   clk, asyncrst_n);
   reg rff1;

always @ (posedge clk , negedge asyncrst_n)
    begin
      if (!asyncrst_n)
            {rst_n,r ...
引用 楼主:

敏感列表里面不要加Reset

网友C:
异步的嘛

网友B:
;P同步更好,不消耗LUT

网友A:
恩,xilinx的FF是带同步复位端的,

网友B:
:)楼上的厉害啊。哈哈,内部也了解

楼主:
xilinx的FF是带同步复位端

真的?此芯片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