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的正反向电阻应该是多少?

楼主(2012-01-04):
电阻为12k,LED1和LED2在20mA时的压降分别约为1.8V和1.3V。用万用表测正反向电阻,应该是多少?

网友A:
这个电阻不好说,LED1,LED2的等效电阻是可变的,
测得的电阻值与万用表的测试电流有关系。

楼主:
电阻R是后来并上去的。
并联R前,
20mA时的压降分别约为1.8V和1.3V,一般的规格书都这么说。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压降分别为1.6V和1.1V.
并联之后,用万用表测,正反向电阻基本相同,12k.
有人说万用表二极管档实际是提供了一个1mA的电流源。
按规格书,LED1和LED2的等效电阻为90欧和65欧。
按1mA电流源说法,LED1和LED2的等效电阻为1.6k和1.1k。
电阻档情况下,难道LED1和LED2的等效电阻为无穷大?

网友B:
题目说的不清不楚的
用万用表测电阻,那一般意义上是用电阻档
用电阻档测二极管,即使是正向测,不同的档位其值显示也不同,你用2K档可能正向测的是无穷大,用20K就有值了,用2M又变了

网友C:
楼主的这个题目是无意义的,测量电阻要附加电源,不同表以及同一块表的不同档位的附加电源不同,测得的结果也就会不同,如果万用表的电阻档输出电压不能使LED导通,那么甚至只有12K电阻起作用。

楼主:
挡位按正规做法——
先用最大挡位测,如果显示值小于下一挡位,则挡位减小一级。
万用表为UT56。

网友D:
以你用的万用表和实际测试值来看,你的二个LED根本没有导通,可以说大多数的万用表测试这个电路根本不会令这二个LED导通。

楼主:
回复 网友D:

怎么看出来的?能明示一下不?

网友E:
首先,这个电路加上不同的电压,其表现电阻是不同的,不会有一个统一的电阻值。
其次,不同的万用表,电阻档的电路是不一样的,因此不同的表测试的结果会不同。
最后,即便是同一个万用表,不同的电阻档的开路电压、短路测试电流也是不一样的,比如我的UT70,800欧档开路电压3.45V、8k档开路电压1.24V,因此即便是同一个表,不同档测试也会不一样。

网友F:
按题意,通20mA电流的情况下,正反方向电阻可以忽略电阻R的存在——

正向:1.8/20=0.090 k
反向:1.3/20=0.065 k

但是,如果是实测或在考场,这种计算方法可能正是考官设的陷阱。因为用万用表测的时候,有些万用表不可能这么大有电流,特别是现在的数字万用表。

楼主:
回复 网友F:

问题是,用万用表欧姆档测的时候,R体现了,LED没有体现。

楼主:
因为使用的问题,上述电路有3米长的引线。
控制手段有——
1 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正反向压降;
2 用万用表电阻档测电阻。
还有什么其他的控制手段呢?
常听到分布电感、分布电容这样的词语,不知怎么操作?

网友E:
LED没有体现,应该是UT56的电阻档,开路电压太低的原因。
分布电感、分布电容,都比较小,在高频交流下会有作用,直流场合一般无需考虑。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何得到UT56电阻档的开路电压?

网友E:
回楼上,要查手册。如果手册上没有,需要找另外一个万用表进行测试,UT56换用不同电阻档。

楼主:
回复 网友E:

正点。 :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