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用程序可以实现录音吗?

楼主(2012-01-04):
linux下可以像windows用程序实现录音并输出音频文件吗?

网友A:
可能有,没用过。

网友B:
如果是电脑上的系统    应该有这类软件吧   不过没用过     如果是板子上的系统    只要你板子有这录音的硬件模块支持    然后系统的对应驱动也可以的话    录音应该也没问题的

网友C:
这个当然可以实现,硬件+驱动+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