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TKStudio V4.5发布,功能完善,全面支持Linux开发!

楼主(2012-01-05):
请大家到http://www.embedtools.com/pro_tools/emluator/studio.asp进行下载,或是通过【帮助】菜单下的【更新】进行升级。

1. 添加STM32全系列芯片、CC253x芯片
2. 加入对远程GCC调试支持
3. 加入CCoreGcc工具链支持
4. 加入对STM32F2XX系列GNU工具链配置、启动代码、库
5. 加入根据STM32设备信息修改连接脚本功能
6. 加入资料下载工具
7. 代码补全:识别含有跨行符号\的字符串
8. 优化反汇编窗口的切换和定位
9. 修正SFR变量删除问题
10. 修正工程窗移除文件问题
11. 修正函数窗过滤窗ctrl+c问题
12. 修正连续按下F7引起的问题
13. 修正右括号不匹配造成的崩溃问题
14. 修正工具链配置英文系统下乱码问题
15. 修正老工程选择CPU崩溃问题
16. 支持union关键字补全
17. 提供远程目录浏览功能
18. 修改窗口闪烁和更新问题
19. Ext2:
          修正创建文件崩溃
20. 升级程序:
          修正初始或停止更新有时崩溃的问题
21. 设备库:
          添加导入导出功能
          修正添加芯片信息有时崩溃的问题
22. 启动代码向导:
           支持循环查找
           支持查找关键字高亮
           编辑控件非法值处理
23. 浮动窗口:
           修正鼠标左键展开无效
           编辑控件响应ctrl+c、ctrl+v
           动态展开
           修正自动关闭的问题
           修正鼠标滚轮处理
24. ARM调试:
           修正当调试文件不含有调试信息时导致的崩溃
           处理指针变量值刷新的问题
           修正外部设备相关的一些问题
           修改路径中存在空格导致丢失调试信息
           M3加入F10时对单行循环语句的支持
25. AVR调试
           修改对断点的管理
           修改单步,全速等运行的操作
           修正硬件仿真器初始话失败的崩溃
           修正同时运行多个TKStudio时,无法调试多个的问题
           加入对EPPROM地址空间处理
26. Keil C51:
           修正观察窗不显示静态全局变量问题
           修正构建后执行用户程序
           支持警告信息显示
27. SDCC 51:
           同时支持2.0和3.0版本
28. AVR GCC:
           修正输出文件路径包含空格时的链接错误
           修正点击取消时也保存的问题
29. IAR ARM:
           支持停止生成
           修正编译器找不到的问题
           修正不存在可用工程配置崩溃问题
           修改编译器版本更改未保存问题
30. ADS:
           修正配置中空格引起的问题
           修正因工具链编译优化等级而导致的崩溃问题
           修正工程导入编译出错的问题
           修正无配置编译崩溃
31. MDK:
           修正工程配置时选择的工具链版本无法保存问题
           支持uv4导入时解析出当前活动配置
32. Linux调试:
           增加Linux性能分析工具
           加入对linux应用程序core dump调试支持
           修正因源代码不在工程同一目录下,对文件绝对路径处理而导致调试信息丢失问题
           调试映像文件时文件路径找不到时,保存用户自己选择的路径的功能
           调试映像文件,源文件不存在时加入搜索路径操作
           修正文件系统转换取消时的崩溃
           支持GDBServer调试
           修正内核映像文件不带调试信息时崩溃
           性能分析器解决不能正确获取源码关联问题
33. WindRiver CCore:
           修正for循环单步问题
           修正寄存器显示方式
           支持C200硬件调试

你好 我一直用TKS_COM.exe这个软件 是你们tkstudio软件里的,但是窗体一直不能适应笔记本这个问题 一直存在 知道你们不维护这个软件了 是否还有源码能修改一版?

网友A:
这么快啊!!!

请问,下面这个补全能实现了吗???
https://bbs.21ic.com/icview-298559-1-1.html

网友A:
就是下面图片中描述的补全:

楼主:
这个问题正在改进,后续版本可以支持!

网友A:
回复 楼主:
感谢回复!!!!期待新的版本有这个功能!!!

网友A:
老大,TKStudio V4.5还是不能实现带换行符的定义的自动补全啊!!!!!如下图:

楼主:
是的,这个确实还没实现的,4.5版本实现的是识别含有跨行符号\的字符串
我们会将您的反馈先记录下来。

网友A:
特地来发帖感谢一下,昨天收到ZLG的邮件说是软件已经更新能够支持我在2楼和3楼说到的只能提示功能,今天下载下来试了一下,果然可以了,下面是效果图:

非常感谢周立功工程师的工作,你们的工作真是太棒了!!!!!非常感谢!!今后就用TKStudio编写代码了!!这个编写代码真是太强悍了!!!!

楼主:
:)非常感谢您对我们的支持和肯定。
如果您还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给我们反馈!
有了你们的支持,我们会把TKStudio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