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烧不进去程序

楼主(2012-01-05):
问一个问题,单片机没有焊接晶振是不是就烧不进去程序啊?
今天楼下生成,有几个板子没有贴晶振,程序烧不进去,求原因file:///C:/Users/stone/AppData/Local/Temp/_A~_C_F%60%25IP6P74Q9KE%25$%255.gif

楼主:
焊接了晶振,烧进去了。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MC9S12XEP100

网友A:
没晶振, MCU 就不能运行bootloader, 进行isp.

网友B:
使用内部RC时不用接晶体,看你的Config配置,如果你的单片机只能接外部时钟,那烧录时要外部时钟。

网友C:
没晶振就没时钟源

网友D:
没时钟源,就等于人没有了心脏,死人一个

网友E(2015-01-30):
引用 楼主:
焊接了晶振,烧进去了。单片机是飞思卡尔的MC9S12XEP100

。。。哥们你不会是威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