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 求Cadence SPB 16.3 Aspirin **文件正确安装教程

楼主(2012-01-05):
我网上各种方法安装cadence spb 16.3N遍了不成功   看他们回复他们都说可以成功  难道是人品问题?求大牛们赐Cadence SPB 16.3 Aspirin 破解文件正确安装教程

网友A:
杀毒防火墙软件关闭先
卸了重装,严格按照说明来。

网友B:
RE: 求Cadence SPB 16.3 Aspirin **文件正确安装教程

我安装的16.5,就是顶贴的CADENCE16.5 具体方法按照上面的文档装的,WIN7系统,我亲身试验的,保证可以,现在就在用,LZ16.3也试试看,因为破解的道理都一样 文件我传上来

至于破解文件,LS的朋友给你的就可以,记住步骤很重要

楼主:
还是**不了

楼主:
老是弹出 文件出问题  请修复

网友B:
LZ把弹出的对话框截个图,不知道是你文件没安装好还是没**好

安装和**时两个概念,没**也能安装的,只不过安装好不能用

NO lisence是没** 但是安装没问题

楼主:
7# forgot 我安装好以后  **了  打开软件出现这样的问题 不知道是我安装有问题还是**有问题   还有一个是demo状态

网友B:
你那是安装文件的问题,说的很清楚没找到文件,以前我装CDA遇到过,后来我在网上搜索到那个文件下载后方道文件夹中即可

LZ如果你介意可以下载顶贴中的CADENCE16.5.

楼主:
9# forgot 他们说PADS   和cadence  spb 16.3  不能同时装载同一台电脑上么   有冲突是不是?
而且我也装了pads 9.3  都是装载同一个盘里

网友C(2012-12-11):
之前同事安装的CANDENCE 16.3 Aspirin,最近用着CAPTURE提示只能运行DEMO下,ALLEGRO不能用了。倒腾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