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式开关电源的电容选择问题:电容发热导致爆了~!

楼主(2012-01-05):
如图,上图为自激式开关电源。C48是蓝色的高压瓷片电容,它是问题点.
1、电路存在的问题是:
有的板子,电路工作一段时间后C48电容发热比较严重;
甚至有的已经烧黑,烧黑的板子会连带把Q4、R89~R92、甚至Q5也烧爆~!
有的C48只是微微发黄,别的件也没坏。
另外,变压器也有发热,但温升不大,可以接受。
但据客户反映,使用时间较长的板子,变压器有发黄迹象。
C34【并接在开关管上的RC缓冲电路的221电容】也有发热迹象,但不是很严重。

2、做过的一些实验:
C48=471【470pF】时,测量开关频率为211KHz。
C48=472【4700pF】时,测量开关频率为162kHz。
C48不接;开关频率267Khz,而且不是很稳定。
C48=221串联221【110pF】,开关频率=236kHz;

3、我的问题是:
【1】此电容在此的作用?
【2】电容为什么会发热?ESR?频率高?损耗大?
【3】此电容应该使用什么类型的电容?原先使用高压瓷片,改为CBB??CBB81??
【4】此电容的选择注重什么参数?ESR?损耗?频率?温度系数?
【5】此电容的容值如何计算?此电路中应该改为多大?

网友A:
我对这个问题也很感兴趣 等待高手解答

网友A:
C48与变压器电感形成一个低通滤波器,一个100p到1000p的电容 STM封装的话
FSR在500到160mhz 的样子    你的开关频率离谐振频率还很远  应该不是谐振的问题

网友A:
不过也不一定,查查 变压器电感多大。算一算谐振频率

网友B:
lz选择的是什么材质的电容呢

楼主:
蓝色的高压瓷片电容,插件的。
471  2kV
损坏的电容正反两面烧黑,有裂纹;用手一掰就碎了,蓝色外壳脱落:看到两个引脚间夹着一片棕色的石头片【和104瓷片电容一个颜色】;
我猜测应该是此类电容的高频损耗大导致发热,时间久了就烧坏了。
准备换CBB81试试。不过体积大、价格贵。
不过我主贴里的问题还没想明白,还有高手吗?

楼主:
自己顶,这个版面有点冷啊~!

网友C:
换金属化的CBB

楼主:
我是菜鸟,电容的作用是不是消除漏感尖峰,你这个电容应该串个电阻然后再并个二极管。
这么直接连在三极管通的时候有一部分能量通过电容了,电容不发热才怪呢~!

网友D:
不对,如果加上的话,振荡频率当会提高,和你不接电容时差不多;这个电容取大有减小振荡频率的作用;
注意频率高了,你的变压器等器件发热将会严重;还是要看你的设计初衷。

楼主:
恩,赞同14楼的说法。结贴吧。谢谢

网友E:
我是菜鸟,电容的作用是不是消除漏感尖峰,你这个电容应该串个电阻然后再并个二极管。
这么直接连在三极管通的时候有一部分能量通过电容了,电容不发热才怪呢~! ...
引用 楼主:

赞同13楼,尖峰吸收电路过于简单了。

楼主(2012-02-10):
最新进展:换了个CBB,同样容值,温升由60度降低到15度,几乎不发热。这证实了高压瓷片电容损耗大的推测。但RCD只用了个C确实不合理。
试过RCD,但波形变了。振荡不连续了……
再试……

楼主:
瓷片电容 损耗 0.02
CBB电容损耗 0.0002
mark

网友F:
三极管CE之间最好加快恢复二极管,测一下直流310V的纹波波形,看看正常不,另外测CE之间波形,看过电压多少,另外C52选择是否恰当,R93是否过大,导致Q5不够饱和,

楼主:
21楼看来懂。
Wen77
讲一下各个元件的作用吧

网友F:
C51选得比较大,Q4达到饱和的时间长,Q4导通后很难退出,还有Q4基极的两个稳压管可以接到Q4基极直接对PGND,这样R99就不要选那么大了,太大Q4进入饱和的时间太长,Q5基极电压拉不下来,Q5也就不能很快退出饱和到截至状态,这样T3的1、3、5脚同名端电压不能很好的切换,T3也不能很好的储能和恢复,一旦负载比较重的状态下,就可能导致Q5和Q4烧掉,分析可能还不够精确,包涵。

网友G:
问题挺多
先听高手说说

楼主(2012-03-12):
回复 网友F:
知道你的意思了~!

网友H(2012-08-21):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