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们,来看一个神奇电路!

楼主(2012-01-05):
FYI

网友A:
Q2、Q3及附属电路组成一个双稳开关,上电的时候由Q1组成的延时器使得Q2截至、Q3导通,有输出。
短路过过载后,Q3断开、Q2导通,即保持输出断开。需要重新加电才能有输出。
12V_OUT其实不够12V,差一个饱和压降和D2的正向压降。

网友B:
短路过过载后,Q3断开?这个电路怎么判断过载?

网友C:
看不太明白

楼主:
Q2、Q3及附属电路组成一个双稳开关,上电的时候由Q1组成的延时器使得Q2截至、Q3导通,有输出。
短路过过载后,Q3断开、Q2导通,即保持输出断开。需要重新加电才能有输出。
12V_OUT其实不够12V,差一个饱和压降和D2的 ...
引用 网友A:

大侠太牛X了!!

能不能详细讲一下过程啊??多谢!!

网友D:
这部分可以保持电路畅通,我觉得是恒流电路,

网友D:
IN4148是一种小型的高速开关二极管,开关比较迅速,广泛用于信号频率较高的电路进行单向导通隔离,通讯、电脑板、电视机电路及工业控制电路中常用它。

可能是滤波电路。

网友A:
首先,左上角12V加电之前,所有电容的电压都是0;另外假设,负载为空载或不是重负载。
加电瞬间,C1是短路的,R2接地,与R1分压后使得Q1马上导通,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因此Q2是截至的。此时C3的电压也为零,Q3也截止,因此暂时没有输出。
然后,各电容通过相应的电阻进行充电:C1R2时间常数是1ms,可以认为2ms后Q1才截止。但是,C3从加电开始就通过R3充电,尽管时间常数3.3ms,但充电到大约0.15个时间常数(也就是0.5ms)则充电就被be结嵌位,Q3就导通了(此时Q2还在截至状态),Ib大约11mA,这样输出就有了,即R5的上端为12V。当Q1截止的时候,Q3早已导通,R4的右端为高电位,因此Q2一直是截止状态,C2的电压始终为0。

当右边输出短路或严重过载后,D2的左边电压下降(假设下降到6V),这样通过R4给C2充电,大约1ms的延时后,Q2导通,短路Q3的be使得Q3截至,R4的右端电压就进一步下降,使得Q2持续导通、Q3持续截至,至此电路反转,没有输出。此后,除非把电源断开再重新加电,是不会有输出的。

至于到底多大负载会引起过流保护的问题,假设Q3的hFE为30,那么需要330mA或更严重的负载才能使得保护动作。

如果说这个电路有设计不合理的地方,那就是Q3和D2的电流容量太小,不宜输出>75mA的电流;或者R3用的太小,使得保护电流过大。

网友D:
时间常数都被算出来了,还有谁敢说看不懂的。

网友E:
太复杂了......

网友F:
首先,左上角12V加电之前,所有电容的电压都是0;另外假设,负载为空载或不是重负载。
加电瞬间,C1是短路的,R2接地,与R1分压后使得Q1马上导通,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因此Q2是截至的。此时C3的电压也为 ...
引用 网友A:

真是高人啊

网友G:
有道理,R3的值太小了,要根据Q3的放大倍数来选定。

网友H:
看不懂  牛人!

网友I:
首先,左上角12V加电之前,所有电容的电压都是0;另外假设,负载为空载或不是重负载。
加电瞬间,C1是短路的,R2接地,与R1分压后使得Q1马上导通,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因此Q2是截至的。此时C3的电压也为 ...
引用 网友A:

顶!!

网友J:
等能看懂的时候我再来吧

网友K:
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因此Q2是截至的。此时C3的电压也为零,--
这个描述不 贴切。 书上说电容两端电压差不能突变。 是两端电压差。  对阶跃电压,看作短路。
是刚上12v电。  c2 两端压差为0v, 两端对地电压是12v。 同理 c3 也是。

网友L:
高手无处不在啊,学习了。

网友M:
to:lymex
1. Q3能快速导通,那Q1的作用是什么?
2. 假如出现一次负载过重,Q3截止,假如负载又恢复正常,Q3是否会自行导通?
3. Q3当做开关使用,怎么会有HFE呢?应该直接读取DATASHEET的最大电流参数就可以把,负载电流是算出不宜超过75ma电流呢?

网友N:
这电路的关键是Q2和Q3谁先通,必须保证Q3先通,这样看如果C3和C2交换位置,那Q1这块延时电路是不是可以不用了?Q1的作用似乎就是在上电之初掐住C2不让它充电啊?我现在让它充电,只是充的慢,行不行呢?

网友O:
表示看不懂

网友P:
麻烦问问,D1是干什么的?

网友A:
回楼上,D1最直接的功能,是当供电的12V有短暂断电并回复后,使得C1基本不被放电,保持Q1的截至,也就是说,短暂的掉电不做真正掉电处理。

回26楼,去掉Q1,也许是可以的,可以减少C3,比如取1uF到1.5uF,那样Q3也是先导通。

回25楼:
1、作用26楼提到了。刚才也说了,可以去掉
2、过载又恢复正常后,Q3不会自行导通,因为Q2是一直饱和的
3、三极管作为开关使用也有hFE,不能超过。
至于最大工作电流,我**错误,刚才查了一下,1N4148和2N3906最大都是允许200mA,当然若留有设计余量,那还要小一些。

网友Q:
技术贴 真正的技术交流

网友R:
终于看懂了,其实明确功能要求,再来设计电路,不是很难,乍一看一个电路,分析功能,需要点水平~

网友S:
学习了 21IC让我成长!

网友M:
还想在请教一下:
三极管在饱和状态下,HFE是怎么取值的?怎么能得到具体的HFE的值?

网友T:
高手膜拜啊!!

网友A:
还想在请教一下:
三极管在饱和状态下,HFE是怎么取值的?怎么能得到具体的HFE的值?
引用 网友M:

用2SC2002的曲线为例,其它的管子都类似。绿色的就是饱和区,不是一点,而是一个区域。假设我们把饱和集电极电流取为150mA,如红线所示,那么可以看出,只要Ib>=2mA,就进入饱和区了,而Ib取1.5mA就仍然在放大区,因此可以认为,在此条件下,2mA是最小的达到饱和所需要的Ib,此时hFE=150/2=75,这就是在此条件下最大的能达到的hFE。
当然,把Ib取大也是可以的,比如Ib=5mA,此时fEF=30,也是饱和的,但如果Ib取得过大,hFE过小,放大倍数就小了,所以要权衡,即要保证饱和,又要保持足够的放大倍数。

网友U:
Q1的作用就是开机瞬间使Q2失效 ? 回避Q3的导通阶段
Q2就是检测输出电压(实际就是电流) 来关闭Q3 ?
Q3做一个开关用
、、、、、、、、、、、、、、、、、
开机X时间后,如果负载太重,就关闭输出,需要重启动
、、、、、、、、、、、、、、、、、、、、、、、、、
不知道合适不?

网友V:
lymex分析到位,赞一个

网友M:
TO lymex:
看到你对2SC2002三极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三极管的HFE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内的取值,但我之前的理解是每个出厂的三极管的HFE的是固定值,要想知道具体的HFE是通过某种仪器来测试的,请问哪种说法是对的?

网友G:
TO lymex:
看到你对2SC2002三极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三极管的HFE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内的取值,但我之前的理解是每个出厂的三极管的HFE的是固定值,要想知道具体的HFE是通过某种仪器来测试的,请问哪 ...
引用 网友M:

三极管出厂后HFE是固定值,他指的是实际放大倍数,这个跟具体负载有关,基极电流大到一定程度后管子饱和导通,集电极电流无法继续增加,这时候的电流放大倍数是很低的。

网友A:
TO lymex:
看到你对2SC2002三极管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三极管的HFE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在一个范围内的取值,但我之前的理解是每个出厂的三极管的HFE的是固定值,要想知道具体的HFE是通过某种仪器来测试的,请问哪 ...
引用 网友M:

在放大区的三极管,hFE变化不是很大。但饱和后hFE就变小,因为Ic不再增大,hFE就随Ib的增大而减小。

正常情况下,不同管子的hFE当然是不同的、有离散的,hFE也一般随温度的升高而增大、随Vce的增大而增大,并对不同的Ic有个极值点(Ic很大或非常小的时候,hFE也小)。

要想知道一批管子的hFE的大体值,可以看数据表,或者测试。如果想知道某个管子的hFE的具体值,也是需要测试的,当然,测试要在特定的条件下,不同条件测试出来的hFE有所不同。

网友G:
我认为,管子饱和导通之后,Ic不再受Ib的影响,这时候Ic的大小由负载决定,与hFE无关。

网友A:
回楼上,没错,饱和后Ic不再随Ib变化,而是随负载而变化,一般负载电流=Ic,因此若负载重则Ic/Ib就大,但若负载确定,Ib如果选得大,则Ic/Ib就小。由于hFE=Ic/Ib,因此无论在哪个场合下,hFE都是变化的。在楼主的图中,Ib可以认为是恒定的,但负载电流=Ic是变化的,负载越轻则Q3的饱和程度越厉害、hFE越小。

网友W:
牛人有很多!

网友X:
用multisim仿一下不就什么都明白了

网友Y:
:D巧妙,猛地一看还以为是稳压恒流之类了,
其实原理很简单,按需设计可能大家都很容易搞出来。

Q1是‘放大C1电容的’-其作用是上电鎖Q2
然后Q3因为R3就自然‘通’了,(这个通不是彻底的通)

等电路稳定后C1充滿Q1截止,解锁Q2,但是此时因为有输出了,Q2得不到足够的偏压,继续截止。Q3继续导通,电路进入一个稳定状态。

但當负载电流增大 Q3 CE压降足够大时(导通的Q3相当于一个电阻),Q2通,Q3截止,输出变低,此时翻转到另一个状态。锁死。

网友M:
HFE离散性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这个好理解,但随Vce的增大而增大,不太好理解?假如一个三极管设置静态工作点处于放大状态,那么当输入信号IB减小的时候,IBxHFE=IC信号也减小,导致Vce增加,那么这时HFE也增加?,当输入信号IB增加,IBxHFE=IC信号也增加,导致Vce减小,那么这时HFE又减小?,这样就造成输入的信号的变化导致HFE也在跟随变化?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把,况且HFE不是在三极管出厂就是个恒值吗

网友Z:
收藏了再说,谢谢牛人lymex!

网友AA:
顶加膜拜牛人lymex!

网友AB:
:lol应该是一个电子开关过载控制电路。

网友AC:
这个电路还挺不错的!:)

网友AD:
学习学习学习。。。。
解释太详细了

网友A:
HFE离散性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这个好理解,但随Vce的增大而增大,不太好理解?假如一个三极管设置静态工作点处于放大状态,那么当输入信号IB减小的时候,IBxHFE=IC信号也减小,导致Vce增加,那么这时HFE也增加?,当输入信号IB ...
引用 网友M:

看2SC2002的图(其它类似),每一根曲线的Ib是固定的,Ic随Vce电压增大而增大,而hFE=Ic/Ib,因此hFE随Vce的增大而增大。

网友AE:
新手看不懂,等能看懂的时候在来看

网友AF:
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
有点不解,

网友AG:
lymex分析得真棒,恍然大悟,学习了!

网友AH:
To  lymex:
真牛,看得我热血沸腾。

网友AI:
回复 网友A:
分析的很牛X!很想知道lymex大侠这些时间常数是怎么算出来的,最好能开个帖子专门分析这电路的一些物理计算。我知道大概,是怎么工作的,但是扯到计算就不行了!

网友V:
时间常数=R*C

C3,R3充电电路时间常数=3.3uF*1K=3.3ms

网友:
HFE离散性随温度升高而增大,这个好理解,但随Vce的增大而增大,不太好理解?假如一个三极管设置静态工作点处于放大状态,那么当输入信号IB减小的时候,IBxHFE=IC信号也减小,导致Vce增加,那么这时HFE也增加?,当输入信号IB ...
引用 网友M:

不知道你是否看过集成电路,首先,当三极管处于一定电流强度且为放大区时,其电流放大倍数Beta依旧是一个变化的范围,不过范围比较小,比如 90~110,而工程误差允许的范围内,我们一般就认为此情况下该三极管的Beta为100,但不要纠结于这个“固定的数值100”;其次,不考虑温度等,lymex所述的放大区的三极管“VCE增加时,HFE亦增加”说明的是三极管的“厄力效应”问题,即增强了的CB结的耗尽区“消耗”了部分基区宽度,,同样的IB条件下,如对NPN,基区内(来自发射区的电子流)被复合掉的部分相对的就少了,那么此时的集电极电流相对就变大了,但是变大的量并不多,在本帖的应用里,你可以忽略掉它的影响。

网友M:
to 122013137,lymex
讲的比较到位,对三极管又有了清楚的认识。感谢两位!

另外我了2N3904三极管手册,没有查到这个三极管在放大状态的放大倍数范围,只是给出了一个最小值和最大值,如果我想知道某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实用,快捷的方法能很快知道放大倍数呢

网友AJ:
有点困惑、、、

网友A:
to 122013137,lymex
讲的比较到位,对三极管又有了清楚的认识。感谢两位!

另外我了2N3904三极管手册,没有查到这个三极管在放大状态的放大倍数范围,只是给出了一个最小值和最大值,如果我想知道某个三极管的放大倍数,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实用,快捷的方法能很快知道放大倍数呢
引用 网友M:

要知道放大倍数,只能是去查数据表。一般讲,设计电路的时候只需要一个hFE最小值或典型值即可,设计的电路应该对放大倍数不敏感,才是一个好电路。如果就是想做试验,可以手工去测试放大倍数。

网友AK:
I don't know too

网友AL:
必须的膜拜

网友AM:
厉害  大致懂了  感谢高人的分析:lol

网友AN:
回复 网友A:
请问如何确定Q3是饱和的?

网友A:
回楼上,因为有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Q2是截至的,另一个是负载不重。假设负载不超过100mA,而Q3的Ib大于10mA,因此只要Q3的hFE大于10,即饱和。

网友AO:
:(想问一下C 2是什么电容,充电一段时间为什么不断开呢?C1与C2有什么区别?
前面有一位大侠提到是钳位Q3BE结,使Q3通。这个钳位是什么意思阿?

网友A:
钳位就是限制了电压的增大。C3与Q3的BE结并联的,而BE结如果不损坏,电压在0.7V左右,电流再增大其电压也增加不多,最终就停在0.7V。如果没有Q3,那么C3会被R3充电,一直充到12V。

同样,当R4右边为低电位时,C2通过R4的充电,也被Q2的BE结电压所限制。

网友AO:
谢谢你的回复
/按这样说。C1电容的容量有多大呢?如果电源电压是24伏,能充电到24V吗?
还有C3与C2不是一样的电容的吗?怎么符合有区别?
被BE结钳位后,C2与C3的电压不变,还有电流流进它们吗?如果没有电流过C3,可不可以说电容C3的电压不变,才使Q3BE结有足够的电压让Q3持续在放大的状态呢?

网友A:
C1容量0.1uF,如果电源电压是24伏,能充电到非常接近24V。
C3和C2不太一样,C3是电解,但R4的右端正常为高电位,因此C2就不被充电。
被BE结钳位后,C2与C3的电压不变,电流就不流进电容但流进BE结。R3的电流全部流经Q3的BE结,因此Q3饱和。稳态的时候,电容可以认为是开路。

网友AO:
:kiss:谢谢你这么详细的解答/现在终于明白了,总过程了

网友AO:
:L另外想再想问一下!!
像这个Q3的共基电路,你们经常应用在那些方面呢?我看到Q3这个电路就像是一个开关
似的
还有共集电路的高输入电阻,底输出电阻是什么意思阿?把输入电阻调低会影响到输出吗?

楼主:
:L另外想再想问一下!!
像这个Q3的共基电路,你们经常应用在那些方面呢?我看到Q3这个电路就像是一个开关
似的
还有共集电路的高输入电阻,底输出电阻是什么意思阿?把输入电阻调低会影响到输出吗? ...
引用 网友AO:

这个仁兄,好好看看模电书再来提问啊。

好多非常基础的问题,比如嵌位啦什么的,百度一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按这样说。C1电容的容量有多大呢?如果电源电压是24伏,能充电到24V吗?
还有C3与C2不是一样的电容的吗?怎么符合有区别?
被BE结钳位后,C2与C3的电压不变,还有电流流进它们吗?如果没有电流过C3, ...
引用 网友AO:

电容本质上都是一样的,跟水桶一样。。。

网友AO:
:lol谢谢你宝贵的意见

网友AP:
插入爪子

网友AQ:
分析的好 学习了

网友AR:
确实不错,赞一个!:)

网友AS:
回复 网友A:

刚看到,我是来膜拜大神的,顶起

网友AT:
9楼是我偶像,分板得很通俗易懂

网友AU:
高手啊,膜拜,但愿高手不是忽隐忽现的

网友AU:
“C1R2时间常数是1ms,可以认为2ms后Q1才截止。但是,C3从加电开始就通过R3充电,尽管时间常数3.3ms,但充电到大约0.15个时间常数(也就是0.5ms)”
  1.在计算C1的时间常数时,为什么大侠只考虑了R2,我觉得应该是R1和R2串联后共同作用于C1。
  2.大侠指出的0.15个时间常数,这里的0.15是如何得出的?
  以上问题还请大侠指导,谢谢!
9# lymex

网友A:
回楼上,第一个问题是因为R1被Q1的be结嵌位,起的作用很小,因此就不用考虑了。
第2个问题,0.15是估计出来的,而且是尽量估计出的一个最大值,实际上不到0.1的,可以按照电容+电阻的串联充电公式来计算。

网友AU:
回复 网友A:
谢谢大侠!不过在充电过程中,D1相当于断路,应该考虑其作用吧。我觉得还是应该是R1与R2串联,当然这个对于整个电路来说影响不大。
能不能帮忙分析一下这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726-1-1.html

网友A:
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反偏的二极管在分析中要拿掉,所以D1没有作用。同样,正偏的二极管可以视为短路,而Q1的be结是正偏的,所以就把R1短路掉了,因此就没有串联一说。

网友AV:
kao,日本人太不节能了,R3+R5耗掉了24mA电流。

网友AW:
新手努力中!

网友AX:
Q2用于电源的过载保护,当Q3的CE极电压大于Q2的BE极导通电压时,输出关断,只有重新上电才会有输出。
C3,R3构成电源的软启动电路。
Q1用于在启动时禁止过载保护,禁止保护的时间由12*(1-exp(-t/R2/C1))>(12-0.7)确定,即在上电到2.84ms内,禁止过载保护。
上电时,电源12V通过R3向C3充电,充电方程为12*(1-exp(-t/R3/C3)),充电至0.7V导通电压时,Q3输出电压,即t=-R3*C3*ln(1-0.7/12)=0.2ms.

网友AY(2012-02-06):
当右边输出短路或严重过载后,D2的左边电压为什么会下降?小弟初学,还望大师解答!

网友A:
回楼上,因为负载电流就是Q3的Ic,Ic是通过其Ib放大了hFE倍得到的,而Ib是固定的,为11.3V/1k=11.3mA,假设hFE=50,那么Q3最大只能提供11.3mA×50=565mA这么大的电流,再超过Q3就从饱和区进入放大区,因此其集电极电压就下降。

网友AZ:
学习了,高手分析的好啊

网友BA:
果断占位

网友BB:
mark!有机会在产品中用一下!

网友BC:
回复 网友A:

我有点困惑 ,“D1最直接的功能,是当供电的12V有短暂断电并回复后,使得C1基本不被放电,保持Q1的截至,也就是说,短暂的掉电不做真正掉电处理。”

为什么有了D1他就能不被放电。?

网友A:
回楼上,我31楼的说法有问题,重新叙述如下:
“D1最直接的功能,是当供电的12V有短暂断电并回复后,使得C1被放电,电源重新恢复后,Q1重新导通并使得Q2的截至、Q3导通、仍然有输出,也就是说,短暂的掉电不做真正掉电处理。

网友BD:
9# lymex 虽然看不懂,但感觉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BC: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D1的功能就是为了给C1快速放电是吧?

网友BE:
也可以拿回去学习哈!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谢谢,就是D1的功能就是为了给C1快速放电是吧?
引用 网友BC:

是的

网友BC:
回复 网友A:

谢谢。讲的很详细:)

网友BF: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谢谢!
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要是没有D1,发生了短暂的掉电,电路会是什么状态?

网友A:
回复 网友A:
很详细,谢谢!
但我还是有点不明白,要是没有D1,发生了短暂的掉电,电路会是什么状态?
引用 网友BF:

如果没有D1,那么在短暂掉电再恢复后(假设掉电0.3ms后恢复),由于掉电期间C1只能通过R2放电,时间常数1ms,再加上串联的R1,因此就来不及释放很多电荷,重新加电后C1的电压仍然很高,这样Q1就是截至的。同样,掉电的0.3ms内C3也通过R3放电,使得重新加电后Q3的Vbe达不到马上导通的条件,因此R4的右端电压为低,这样就通过R4给C2充电,所以存在很大的可能性使得Q2很快导通(C2也没被R4放掉多少),这样Q3就彻底截至,没有输出了。

也就是说,短暂的掉电会使得电路关断,而这不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或者不是电路设计者的初衷,所以就加了个D1避免了此种状况的发生。

网友BG:
不明白R5为什么只有1K,那么小?

网友BH:
各位大侠的分析受益非浅,不过我建议在capture上去做仿真,比较快一些。
输出加上一个变化的负载,观看输出。

网友BI:
不明白的是,假如负载短路,电压下降到6V,上面说通过R4给C2充电,但是这是Q1还是导通的,C2上面的压降应该还是0,我不明白的就是这点了

网友A:
回楼上,Q1只是启动期间导通,后来是截至的。

网友S:
回复 网友I:
同济兄弟?

网友BJ:
马克一下,慢慢理解。。。

网友BK:
回复 网友A:

崇拜中...

网友BL:
9# lymex 反正我知道你是一个大牛级人物,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赶上你:'(

网友BM:
小日本画这样的图给我,看不懂。画得太不符合国际标准了。

网友BN:
确实没太懂

网友BO:
很不错,讲解得很清晰。
电路图也很有用

网友BP:
没有仔细分析。直观感觉应该是一个缓启动,延迟供电用。

网友BQ:
首先,左上角12V加电之前,所有电容的电压都是0;另外假设,负载为空载或不是重负载。
加电瞬间,C1是短路的,R2接地,与R1分压后使得Q1马上导通,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因此Q2是截至的。此时C3的电压也为 ...
引用 网友A:

神人!!!

网友BR:
还不能看懂,努力呀

网友BS(2012-03-08):
坐等高手详解

网友BT:
看不明白

网友BU:
这个电路应该是主机通讯电路,并向从机提供电源。

网友BU:
据观察,R4应该是正反馈,使通信时序快速响应的,波形更陡,通讯的电气协议高电平是12V,低电平可能在5V的样子。以上仅个人认为。

网友BV:
确实牛,有学习了...

网友BW:
三阶滤波???

网友BX:
是一个过流保护电路。9楼分析得基本对的。

网友:
过载保护电路。R3与Q3放大倍数确定了输出电流的大小,当输出大于此电流时Q3的Vec会长高,当这个电压达到0.7V时,Q2就会导通,继而发生自锁过程而自动关闭输出。只有从新上电才可以恢复输出。Q1就是上电清零用的。

网友BY:
看来我真是的好好学学模电了

网友BZ:
没觉得神奇,就一个过载引起低压,然后关闭输出。这种电路在电源中用得多,并且有不同的形式。这个电路不能自恢复,必须断电再开电才能解除关闭。

网友CA:
我认为这个电路有2个作用:
1. 上电瞬间, 防止浪涌电流过大;
1.1 上电瞬间, C3两端相当于短路, 因此Q3是截至的; 但C1短路,使得Q1是导通的;
1.2 随着时间的推移; R1对地电压慢慢下降, 借用lymex的计算,0.5ms后Q3慢慢被打开, 但不是一下子就完全打开, 这是由于Q1这个时候还没有完全关闭, R4,R5分压使得D1的阳极,也就是Q3的C极和E极电压差不大, 这样流过Q3的电流慢慢对后端容性负载充电;
1.3 等到Q1完全截至, Q3应该是完全打开, 正常供电;
2. 就是过流保护;这个lymex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

网友CB:
9楼高人

网友CC(2012-10-29):
lemex太牛了,向您学习,可以留下您的QQ吗?我是个新手,好多问题要向您请教!!

网友CD:
学习了   谢谢楼主   谢谢lymex    高手真多   希望多多指导   呵呵

网友CE:
:)好贴,细微之处见真章啊

网友CF:
谢谢lymex的分析,非常透彻!

网友CG:
回复 网友A:
请问一下Q1那部分电路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CH:
加电瞬间,C1是短路的,R2接地,与R1分压后使得Q1马上导通,C2的电压本来是0,继续保持为0,因此Q2是截至的。此时C3的电压也为零,Q3也截止,因此暂时没有输出。
这里说没有输出是不是有错误。12V不是可以通过Q1---R4--D2--输出的啊????

网友CI:
niu ren mandi fei a

网友CJ:
9楼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CH:
回复 网友A:
一直有个疑问,三极管随着电流变大才从放大区进入饱和区的,怎么这里变成从饱和到放大了呢

网友A:
回楼上,“三极管随着电流变大才从放大区进入饱和区”这句话是有问题的,或者说只有满足某种条件才成立,不是无条件成立的。这个条件一般就是恒定负载电阻,或者说是从负载曲线上才可以推出。

然而,楼主给出的电路,对于Q3,不是恒定负载电阻,而是Ib恒定,此时Ic大了才退出饱和,Ic小了为饱和状态。

三极管是否处于饱和状态,最主要的标志要看Vce,低为饱和。
到底Vce低到什么时候算饱和,要看管子,也要看工作电流。有些管子在0.5V就饱和了,有些条件下0.1V也没饱和。

网友CK:
什么东东?

网友CL:
9楼分析的不错

网友CM:
52# Light_David 你的回答才让我真正看懂了

网友CN:
电路牛B,分析的高手更牛

网友CO: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