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冒烟

楼主(2012-01-05):
德力西380v,11kw变频器,电源线是三相四线380V,通过63A断路器连接变频器,变频器的R、S、T接三根火线,N-接零线。接好后通电断路器冒烟,变频器也冒烟。N-上写着禁止接地,但我接的是零线啊,那位大侠帮看看。

网友A:
没有说明书?

网友B:
三相四线电,你要查查你那零线是否接地了

网友C:
为啥你的变频器不让接地线,灰常奇怪啊。

网友D:
变频器一般接地线标示为PE或者E,而N标示可能是直流母线用或者制动电阻用,建议看看说明书!!!

网友E:
R, S, T 是output 吧

网友C:
估计 多半 是把制动电阻接线端子接到了大地 危险!

楼主:
仔细看了看,N-是制动单元的一脚。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啊,冒烟了拆开看看也没烧坏什么,还能通电试试吗,还是找厂家维修。

网友F:
N是负极的意思,P是正。寄过来我帮你修吧。

网友G:
变频器N极接交流中性线的N,变频器不冒烟才怪呢???变频器的N一般都是DC电抗器的输出端或制动电阻的负端。而交流N是在变压器端是重复接地的。这样等于你把交流电源通过整流桥接地了,你说什么后果?没炸就烧高香了。

楼主:
多谢各位!!!我还是寄回原厂维修吧

网友H:
三根火线,N-接零线 N接地  模块烧了!

网友I:
P N 之间电压有600V,是整流后的,用万用表量量整流桥和输出模块有没有烧,没有烧可以串个大电阻再上电试试的,没事的。

网友J:
冒烟了,返厂维修吧,楼主悲催了

楼主:
已经返回原厂了,他说需要两三百块钱。各位看差不多吧,刚接触变频器,太大意了,忏悔啊!

网友K:
不懂变频器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说明书呀。
就好比一个刚拿到驾*的,去4S店试车撞了,撞了没有关系,有些还满不在乎的,这不是钱的问题。
LZ后悔就对了,损失几百没有出事故就是好事情。

网友C:
两三百能搞定  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