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KEIL的基础问题

楼主(2012-01-05):
KEIL 用了阵子,一直是用C来做,但是最近碰到一个事情,需要用C编段代码,然后搞成汇编,插入人家的程序里去(先别管是否合理)。但是目前碰到个问题想请教下,KEIL的编译过程是如何呢?我用C直接写了代码生成目标跑的OK,然后C转成A51宏汇编再编译成目标和原来的不同啊,就是跑乱了。程序使用了CASE,DPTR等子程序,宏汇编编译时使用的C51S.LIB。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这就是混合编程
你的程序可以自由使用所有寄存器
asm程序功能不正常就是程序本身的问题

楼主:
可是同样的C代码,直接生成目标码 和编译城汇编语言,然后生成的目标代码不同,这个怎么修正呢。。纠结了

网友A:
直接生成的目标代码完全符合KEIL的规则,当然没有问题,你自己写的汇编代码就不一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