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们,protel99 pcb封装怎么验证是否与元器件一致呢?

楼主(2012-01-05):
如题,我用protel99se画了一个SSOP28L封装,我习惯用直接打印出来,然后用IC往纸张上面去比对引脚,出现的问题主要是引脚间距不对,比如芯片手册上面要求引脚间距0.64mm,我画的0.64mm,打印几次,有的时候引脚都能对上,有的时候对不上,都错开了。。。是不是我的描述有些模糊,自己都搞糊涂了,大家有没有验证封装的好的办法啊?

网友A:
1打印出来是一个方法,关键是打印的时候要选择1:1打印
2做封装的时候参考datasheet 严格按照推荐的尺寸来做,当然凭经验,焊盘可以适当放宽放大点,方便焊接。

网友B:
最好买个游标卡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