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上位机 IN 令牌发送频率

楼主(2012-01-05):
请问各位写USB上位机驱动的前辈,PC机USB发送in令牌的频率大概是多少?我用DEBUGVIEW这个软件检测发现我In Taken发送的频率1秒最多只有200多个,慢的时候每秒只有40、50个。我的环境是USB2.0,这样的发送频率导致下位机一个NAK都没有了,传输速度超级慢,只有34KB/S左右,在驱动里我也没有延时函数啊,什么频率会这么慢呢

网友A:
你debugview接收不全...
sof是最慢1ms一个...

网友B(2012-06-28):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没人知道吗?对于一个批量端点,上位机发送In令牌的频率都和哪些因素有关呢?
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In令牌的发送频率呢?

网友C:
bulk传输 总线的带宽分配原则是“尽力而为”
你可以看看设备管理器中usb的带宽分配情况(查看方法:设备管理器->usb->host controller任选一个->高级),如果同一hub上接了过多的靠interrupt传输的设备,比如键盘、鼠标,则会占用固定带宽,留给bulk的就少了。
bulk in token要发的次数也和bulk in ep的packet size大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