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3.6-7V, 输出两路5V/100mA, 24V/30mA.

楼主(2012-01-05):
不考虑成本(用凌特的芯片也没问题),有没有最简单的一颗心+电感的方案呢? 绕变压器太麻烦了。
在SEPIC的输出电感抽头不知可行否?

网友A:
又升又降的IC 电流这么小的,估计没有,找到颗500ma的

至于24V30MA,不知道你有没有用过背光IC ,可以这样用,把LED去掉,焊接电阻,即可当升压用。給个规格书参考

网友B:
如果空间及成本允许的话,可以使用两颗芯片来搭建这样的电路。
LM25118及LM3488来实现。

楼主:
多谢ls两位专家! 看样子一颗芯片很难搞定啊? 两个芯片倒是有不少选择,主要是考虑两颗芯片的器件有点多,板子比较小。

网友C:
TPS61085 刚做的项目用到,不错。

网友B:
回复 网友C:
TPS61085也是不错的选择。不过还是要用两个芯片。

网友D:
为什么要输出24V/30mA 能告诉我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