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ds18b20驱动

楼主(2012-01-05):
用火机烧DS18B20,就升高了0.几度,估计算法有问题,也不排除驱动问题!

#include <linux/platform_device.h>
#include <linux/delay.h>
#include <linux/fs.h>
#include <linux/module.h>
#include <linux/kernel.h>
#include <linux/uaccess.h>
#include <linux/clk.h>
#include <mach/regs-gpio.h>
#include <mach/io.h>
#include <mach/map.h>
#include <mach/regs-clock.h>
#define DQ  S3C2410_GPG11
#define   CPGIN S3C2410_GPG11_INP
#define   CPGOUT  S3C2410_GPG11_OUTP
#define   DEVICE_NAME  "xiaolei.wang-18b20"
#define   DS18B20_MOJOR  210
static int opencount=0;
static char data[2];
//ds18b20复位00成功1失败
static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ret=0;
      // s3c2410_gpio_cfgpin(S3C2410_GPG11,S3C2410_GPG11_OUTP);
       s3c2410_gpio_cfgpin(DQ,CPGOUT);
       //s3c2410_gpio_pulllup(DQ,0);
       s3c2410_gpio_setpin(DQ,1);
udelay(100);//并保持高电平状态约100微秒
s3c2410_gpio_setpin(DQ,0);
udelay(500);
s3c2410_gpio_setpin(DQ,1);
udelay(50);
s3c2410_gpio_cfgpin(DQ,CPGIN);
// 通过再次配置GPG11引脚成输入状态,可以检测到DS18B20是否复位成功
  //若存在脉冲是一个60~240us的低电平信号,则通信双方已达成基本的协议
ret=s3c2410_gpio_getpin(DQ);
udelay(200);
return ret;
}
static void write_char(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i=0;
s3c2410_gpio_cfgpin(DQ,CPGOUT);
s3c2410_gpio_pullup(DQ,1);
for(i=0;i<8;i++)
  {
    s3c2410_gpio_setpin(DQ, 0);      //每一位的发送前至少15us低电平起始位
    udelay(15);
    s3c2410_gpio_setpin(DQ, data&0x01);  //在采样时间内,如果控制器将总线拉高,表示写1,拉低表示写0
    udelay(60);
    s3c2410_gpio_setpin(DQ,1);
    udelay(2);
    data>>=1;
  }
}
static unsigned char read_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data;
for(i=0;i<8;i++)
  {
   s3c2410_gpio_setpin(DQ,CPGOUT);
    s3c2410_gpio_setpin(DQ, 0);//读时间间隙时也是必须先有主机产生至少1us的低电平,表示读时间的起始
    udelay(1);
   data>>=1;
   s3c2410_gpio_setpin(DQ,1);
   s3c2410_gpio_setpin(DQ,CPGIN);
   if(s3c2410_gpio_getpin(DQ))
    data|=0x80;
   udelay(50);
  }
return data;
}
static ssize_t read_ds18b20(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fer, size_t count, loff_t *ppos)
{
if(init_ds18b20())
  return -1;
write_char(0x0cc);//跳过度序列号操作
write_char(0x0be);//读取温度寄存器
data[0]=read_char();//读低八位
data[1]=read_char();//度高八位
buffer[0]=data[0];
buffer[1]=data[1];
return 1;
}
static int open_ds18b20(struct inode *node, struct file *file)
{
unsigned char flag;
if(opencount==1)
  return -EBUSY;
flag=init_ds18b20();
if(flag&0x01)
  {
   printk("uable to open device!!\n");
   return -1;
  }
else
  {
   opencount++;
   printk("sucess to open device!!\n");
   return 0;
  }
}
static int release_ds18b20(struct inode *node, struct file *file)
{
opencount--;
printk("device is close\n");
return 0;
}
static struct file_operations ds18b20_fops={
.owner=THIS_MODULE,
.read=read_ds18b20,
.open=open_ds18b20,
.release=release_ds18b20,
};
static char __initdata banner[]="TQ2440/xux ds18b20\n";
static struct class *ds18b20_class;
static int __init ds18b20_init(void)
{
int ret;
printk(banner);
ret= register_chrdev(DS18B20_MOJOR,DEVICE_NAME,&ds18b20_fops);
  if (ret < 0)
  {
    printk(DEVICE_NAME " can't register major number\n");
    return ret;
   }//错误处理
  ds18b20_class=class_create(THIS_MODULE,DEVICE_NAME);
if(IS_ERR(ds18b20_class))
{
   printk("Err: failed in tope-leds class. \n");
   return -1;
  }
device_create(ds18b20_class, NULL, MKDEV(DS18B20_MOJOR, 0), NULL, DEVICE_NAME);//创建一个设备节点,节点名为DEVICE_NAME
printk(DEVICE_NAME " initialized\n");//打印信息,内核中的打印用printk函数
  return 0;
}
static void __exit ds18b20_exit(void)
{
  printk(DEVICE_NAME " exit\n");//打印信息,内核中的打印用printk函数
  unregister_chrdev(DS18B20_MOJOR, DEVICE_NAME);//取消注册设备
  device_destroy(ds18b20_class, MKDEV(DS18B20_MOJOR, 0)); //删掉设备节点
   class_destroy(ds18b20_class);     //注销类
}

module_init(ds18b20_init);
module_exit(ds18b20_exit);
MODULE_LICENSE("GPL");//遵循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