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c120 demo 板断点问题

楼主(2012-01-05):
我在使用nuc120  demo 板,用的也是其自带的仿真器,我发现一个问题,在仿真的时候,也就是说程序在跑的时候在某一个特定经过的位置设置断点,程序不停下来,没有在断点处停下,必须先按暂停按钮(Keil上的暂停)后再重新运行才可以在断点处停住,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对不起  是断点问题

网友A:
楼主这断点是咋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正常设置断点啊,和平常一样。程序正在运行,你在程序经过的的地方设置一个断点,应该停下,但是这个不停,还是举个例子吧,如:.程序运行时我在1处设置了断点,程序应该停在1处,但是没有反应,如果我先把程序停住,在设置断点或已经在1处设置好了,在运行就会停在1处,清楚了吧
while(1)
{
       if ()//1
       {}
       if ()//2
       {}
}

楼主:
版主不给力啊

网友B:
是这样的。
设断点需要使程序停止、再修改内存或断点寄存器、再继续运行。

原本这个动作IDE应该透明执行,让用户察觉不到。
但是很遗憾,Keil中这部分处理的不好。

IAR中好像干脆就不能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