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DA提供偏压?

楼主(2012-01-05):
项目的原理基本是这样的。采样得到一个mv级的电压,然后利用DA输出一个可调的标准电压,两个电压都加到电容上,调整DA的输出,首先使两个电压之和为0。

然后进行采样,保持DA的标准电压不变,根据采样电压的变化,得到电压值,然后放大,AD就进入单片机了。
其他的电路都是现成的,只是这个DA的标准电压怎么输出,输出范围在100mA-250mA即可,直接输出可以么?
请问哪位大侠能给个电路么?

网友A:
通常DA都没这么大的输出电流,需要加一级缓冲

网友B:
你想用DA做一个100mA-250mA的电流源是吗?这个可以用一片DA加一片运放加一片场管的方式来实现。

网友C:
或者直接采用高输出电流的运放实现,比如双路运放SGM8924,把两个运放输入/输出并联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