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板,应该会有很多错误,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2-01-05):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CPU焊盘引线出来最好别斜着出来
有些底层线没必要走底层的
也不知道你用的线是多粗的,那么细
这种简单板可以走10MIL的线,板边最好倒圆弧角

网友A:
我随便指出一处

这种线很有问题

楼主:
4# forgot 那从芯片的一边跑到另外一边一般怎么走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完全可以不走焊盘中间,走线尽量离焊盘远点!

网友C:
这么简单的板子,随便连上就可以了  :lol

楼主:
6# xoyo 那好吧,把线饶远点好了,谢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担心出问题嘛

网友A:
越是简单的板子越要用心去画,画好要多做检查,别急着贴图

回复 楼主:
学习过程中可以看看人间画的好的PCB

网友D:
大焊盘建议使用泪滴,

网友E:
连接焊盘上的线太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