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入DC24到36V 转成12到18V的隔离的DC输出,

楼主(2012-01-05):
电流输出1.5A

请问该用什么IC,,电路简单的!模块尽量小的!变压器怎么绕
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功率等级,适合用反激拓扑,可以使用UC3843或UCC38C4X芯片来做。
以下资料供你参考:
http://www.ti.com/lit/an/slua274a/slua274a.pdf
http://www.ti.com/product/uc3843
至于变压器的绕法,可参考网上常见的设计方法。

网友B:
384X很显然不适合LZ电路简单,体积小的要求
TOP系列,Viper系列还可以考虑一下

3# trevor2011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到对体积的要求,可以使用TPS40210,其工作频率可高达600KHZ.可以参考以下设计
http://www.ti.com/tool/pmp4626.2

也可以使用UCC2897来设计正激有源箝位变换器。
http://www.ti.com/tool/pmp6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