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如何把全局变量自动分配到外部RAM里?

楼主(2012-01-05):
类似51的XDATA命令,
我现在可以手动把全局变量指定到外部RAM里,但这样毕竟要我一个个的去改地址,有没有个关键字把数据指定到某个地方?具体的地址自己去分配?

网友A:
用 _at_ 行不

网友B:
keil\ARM\Hlp\Armlink.chm

Example 11. Complex memory map in a scatter file

LOAD_ROM_1 0x0000              ; Start address for first load region (0x0000)
{
    EXEC_ROM_1 0x0000          ; Start address for first exec region (0x0000)
    {
        program1.o (+RO)       ; Place all code and RO data from
                               ; program1.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DRAM 0x18000 0x8000        ; Start address for this exec region (0x18000),
                               ; Maximum size of this exec region (0x8000)
    {
        program1.o (+RW, +ZI)  ; Place all RW and ZI data from
                               ; program1.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

LOAD_ROM_2 0x4000              ; Start address for second load region (0x4000)
{
    EXEC_ROM_2 0x4000
    {
        program2.o (+RO)       ; Place all code and RO data from
                               ; program2.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SRAM 0x8000 0x8000
    {
        program2.o (+RW, +ZI)  ; Place all RW and ZI data from
                               ; program2.o into this exec region
    }
}

楼主:
看不太懂,我的想法是最好像XDATA一样,有一个关键字把一部分全局变量设置到指定的BANK,但不是某个文件里的全局变量都设到指定的BANK,可以逐个指定是哪个BANK.ARM是统一地址的,可能就没这个功能了,

网友C:
easy,先设置Off-chip RAM:

然后,把需要定义到RAM1的全局量集中写在一个C文件中(其它C文件要访问这些全局量,先extern声明)。
然后,设置这个C文件的Options:

设置后,编译,这个文件中定义的全局量就都定位到RAM1中了。

楼主:
估计也就是这样了,谢了。

网友D:
用attrib也可以。
如果所有的变量的话,直接修改工程的模式。

楼主:
想像51那样在变量声明的时候加个关键字就把它分配到指定的空间,这样比较方便。

网友E:
每种IDE的设计/使用习惯不一样.这得根据设计IDE的思维走.

网友E:
到底怎么标,只是设计者的萝卜青菜各有所好而已.而我们使用者只能顺着它啦

网友F(2014-05-10):
精彩 长知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