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VX在SH79F161D单片机中指令功能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1-05):
SH79F161D中,有一个汇编指令用到MOVX,查看说明书说是外部RAM操作?而在KEIL软件里,没有仿真出相关的寄存器值的变化,求教一下:在KEIL中如何查看MOVX这条指令的仿真运行结果,谢谢!

楼主:
SH79F161D在单片机内已集成了外部RAM区域了,可以通过MOVX进行仿问外部RAM,其实,外部RAM并不是SH79F161D以外的东东,而是这个单片机已集成了外部RAM区域了,只要我们用MOVX指令就能对该区域进行访问了,关于在KEIL中,如何在仿真中看到外部RAM相应的字节值变化,是可以通过选择相应的地址的。唉,说了等于白说,没说到关键点,如:如何查看8位的外部RAM区域呢?有人告诉我吗?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了,百度真是个好老师。关于8位外部RAM的KEIL仿真已经找到RAM地址了,谢谢各位,谢谢百度。具体方式方法,请加这个本人Q群:61325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