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 中任务的中断状态

楼主(2012-01-05):
场景:
一个低优先级任务运行中
一个串口中断进入,让高优先级任务ready。

现在高优先级运行。

我疑问是:改变信号量状态后,做任务切换。任务切换是通过软件中断。那么原低优先级的任务是在什么状态?还在中断中?

我猜测是还在中断中,如果被切回(高优先级运行完成),第一件事情是恢复进入中断时候的现场

高优先级任务,一直运行在中断进入状态!

网友A:
中断就是中断,任务就是任务,任务怎么可能在中断中?
你的表达能力太差了吧。

楼主:
我理解错了。在任务调度的时候,只是恢复现场。

那个现场是在中断模式中。

推出中断后,任务才开始真正运行,才真正完成调度。

而不是函数调用那种模式。

所有的任务是基于中断模式,被中断方式的调度ou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