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传感器的区别在哪里?

楼主(2012-01-05):
有两个传感器,一个出数很快,稳定,且误差合格:
另一个,出数较慢,总是从一个较大的数逐步逼近真值,最后误差也合格。
这两个传感器为同型号同规格,都用到了同种规格的光电二极管。
前者光电二极管的线间电容为35nF,
后者光电二极管的线间电容为25nF.
这两个传感器的区别在哪里?请大侠指点。谢啦!

网友A:
频率响应

网友B:
事么传感器?

网友C:
谁要能猜出来那就神了哦。

你把电容装一样不就得了吗?

楼主:
光电二极管为供应商提供,传感器就是从一根线材中取两根和光电二极管的两个管脚相连。线间电容是数学上的一个东西,操作上并没有电容。

网友D:
又是光电又是传感器又是什么线材。。。。不知所云啊。。。:(

网友E:
差别是响应快慢;P

楼主:
使用时,传感器的一端插在设备上,另一端为检测端,中间是一段2到3米的线材.
检测端有一个LED和一个光电二极管,设备通过线材驱动LED发光,光穿过检测介质,在光电二极管上产生信号。光电二极管的信号再通过线材回传设备,解算出介质特征,输出。线材为多芯屏蔽线。
LED其实是两个,一个发红光,一个发红外光,交替工作。红光正极和红外光负极相连,红光负极和红外光正极相连,另外还并了一个电阻。
从表现来讲,这两个传感器的数学模型差异明显,具有典型特征。
本论坛高手云集,就没有人从普遍意义上来发表意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还不如说,一个是悟空,一个是八戒。:lol

网友E:
我猜你是想问造成这两个同规格可能不同型号光电二极管的性能差异的原因,这个得问元件生产厂家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元器件是同样的规格。厂家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
汽车转向不灵,问炼钢是很难有结果的。
原理都不知道,不会给出正确的答案。

网友F:
不明白LZ 说的

网友G:
好像还是两个传感器的反应快慢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