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的可靠通信距离

楼主(2012-01-05):
SPI多用于板内通信,但由于需要想用于两个板子之间,请问用屏蔽双绞线在500K时能可靠传输30CM吗?有没有具体的波特率和通信距离的关系?谢谢!

网友A:
自己在特定条件下测试波形,保证在锁存瞬间数据是可靠的。

网友B:
USB 2.0规范中定义的数据电缆就是屏蔽双绞线. 不过双绞线用于传送差动信号最合适, SPI不是差动的, 也不止两条线, 为什么用双绞线呢?

网友C:
这个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如产品内部的环境、传输线/连接器的性能,不实验的话很难说究竟是否可行的。
另外如LS所言,SPI用屏蔽双绞线是个奇怪的选择。

网友D:
最好注意加上拉,试试

网友E:
这个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如产品内部的环境、传输线/连接器的性能,不实验的话很难说究竟是否可行的。
另外如LS所言,SPI用屏蔽双绞线是个奇怪的选择。 ...
引用 网友C:

没有什么奇怪,用了也没有什么坏处,但最主要的是好买且便宜。

如果辅助一定的错误重发机制的话,30CM不会有问题,但最好加隔离

网友F:
SPI多用于板内通信,但由于需要想用于两个板子之间,请问用屏蔽双绞线在500K时能可靠传输30CM吗?

不知道走线是多少宽,还有间距是多少?

楼主:
这个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大,如产品内部的环境、传输线/连接器的性能,不实验的话很难说究竟是否可行的。
另外如LS所言,SPI用屏蔽双绞线是个奇怪的选择。 ...
不知道走线是多少宽,还有间距是多少?

答复

那用什么线有利于传输呢?想用于板子和板子之间连接。

网友G:
30cm是可以的。

网友F:
若是需要电缆传输,那双绞线和同轴线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H:
负责任的说一下,我拿我们公司的主板到打印机板的SPI数据通信线量了一下啊,19cm,非双绞,有屏蔽,软件上肯定是有数据包校验的,两三年了,没有问题。加上在PCB的走线,肯定是大于25cm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你给我的实际考虑

网友I:
18k,无屏蔽,60米,无校验是可以的,上拉是必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18K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