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开漏输出下,能既输出又输入吗?

楼主(2012-01-05):
我在用stm32管脚模拟IIC时序的时候,为了不频繁的切换管脚的输入输出,把SDA管脚配置成开漏输出行吗?管脚外部有接上拉电阻,这样配置能接到输入的电平吗?希望大侠指点。

网友A:
数据手册上应该会有

网友B:
设为开漏模式,外部又加上个上拉电阻。这个等于设为上拉模式。数据是可以双向的

网友C:
stm32开漏输出下,既能输出又能输入 没有问题

网友D:
试试看不就知道啦?LZ试试贝

楼主:
嗯 我试过了,是可以的,谢谢大家

网友E(2015-08-02):
完全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