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Tracer 使用问题

楼主(2012-01-05):
我购买了一个ARM ICE和Tracer2,但是使用的时候发现我们的开发电路板只有一个JTAG ICE接口,没有设计专门的Tracer接口。
从ARM网站的帮助文档http://infocenter.arm.com/help/index.jsp可以看到这么一段话:
If your target board does not have separate trace and Multi-ICE sockets, use the
Multi-ICE socket on the trace probe as shown in Figure 2-1 on page 2-6.

这段话我的理解是,就算是没有单独的接口,也可以通过ICE接口使用Tracer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正确

网友A:
意思就是即使目标板上只有trace 插槽,没有Multi-ICE插槽,但是因为trace probe上面有 Multi-ICE的连接器,所以可以通过这个trace probe,间接地,将你的Multi-ICE 连接到 目标板

网友B:
楼主的理解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C:
不太会用这个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