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HUMAGUAN.C(126):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楼主(2012-01-05):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z[]={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P20=P2^0;

void delay(uint a)
{
uint i;
i=a;
while(i--);
}

void main()
{
P20=0;
uchar k;
while(1)
{
for(k=0;k<10;k++)
{
P0=sz[k];
delay(100);
}
}

}
除了这个错误还有我定义的K也提示错误。不理解,请大家指教

网友A:
P20=0;
uchar k;
这两行互换位置。C里面变量定义必须在前面。

楼主:
谢谢,2楼。昨晚已经解决了。但是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B(2012-02-15):
楼主你别管解决了啊 怎么解决的贴出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