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奇案

楼主(2012-01-05):
在均匀绕制的有气隙的环形磁芯线圈中,为啥可以认为气隙处的B没有变,我承认我是标题党,但是我百度了N下,还是找不到满意的答案,哈哈,大家帮忙解释下!

楼主:
等了一夜,也没有哪里高手给指点下,好失望!!

网友A:
说实在的,看到你的标题,然后进来一看内容,就没了回答的心情了。
不过我还是回答一下吧。
磁通量近似相等而已,如果真的要考虑那么清楚的话,你的产品根本没法设计出来。
我们是在做工程,不是在做数学!

网友B:
LZ也知道是“认为”气隙处的B没有变

很多东西实际和理论的区别很大

楼主:
想请教三楼,得到近似相等的依据是啥?那学习的话,还是想去理解的基础上再**,大家都这么说,也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释,我觉得这样也是不可取的,至于我的标题,确实有点过了,你的建议我接受,以后改正。

网友C:
可能因为是分布气隙吧

网友D:
1、你认为应该怎么变?气隙处得磁场是怎么样的分布?
2、不是可以认为,而是实实在在的近似不变,想不通可以买个高斯计,搞个有隙大环测一测。
3、无分支的磁路中,不考虑漏磁,处处都有相等的主磁通Φ。由于B是闭合的,气隙很小,气隙处得B分布近似环中的。跑气隙外的很少。至于为什么,自己再想想,形象化的。一个闭合的面,气隙很小,贴着磁环,.......实在不行,就看看电磁场的书。

楼主:
嗯,感谢楼上的详细解释,谢谢。

网友E:
LZ如果认为B改变了,那分析一下为什么改变了?

楼主:
回10楼,原来思考的思路是,根据安培环路定理,得到H是不变的,然后根据磁导率,得到B改变了,现在我看了论坛中相关帖子的解释,是安培环路定理的使用时有限制的,只适合在真空中,因此,H不变这个结论有问题!

网友E:
是不是用这个Hl=NI得出H不变的啊

这个是描述单纯的由线圈电流所产生的磁场在磁芯和气隙中的H不变

而描述某点的B应该是指线圈电流产生的外加磁场和磁性材料被磁化所产生的磁场以及其他外加磁场矢量和叠加后的总磁场作用的磁感应强度。

你得出的B变了,不是该点总的B变了,应该是单纯由线圈电流产生的外加磁场作用的B0变了

网友D:
安培环路定律是个积分公式,是个环积分,怎么可能得到某一点H或B的信息呢?积分必然使局部信息丢失。只能得到一个“和”的积分的信息。

在低频情况下,电流I(或H)是产生磁场B的原因,(可以类比理解一下电压源产生电流),....  ,磁场B为什么不变, 8楼中的图,磁力线的密度表示磁场的强度,有穿入的磁力线等于穿出的磁力线,可以想想到磁力线在气隙处得图形,即磁环中和气隙处是差不多的。

楼主:
安培环路定律是个积分公式,是个环积分,怎么可能得到某一点H或B的信息呢?积分必然使局部信息丢失。只能得到一个“和”的积分的信息。
楼上这个观点,我不是很认同,虽然是环积分,当H和L的方向一致时,矢量积分可以简化为代数积分,应该是可以得到某一点的信息的,比如在这个例子中,由电流产生的H的大小和方向都是可以求得的

楼主:
回12楼,真如你所说,原来就是没有考虑磁性材料在磁化后产生的磁场,所以才会想不明白,现在已经理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