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小信号等效电路里的受控电流源?

楼主(2012-01-06):
先问个常识问题 电流源的电阻无穷大 , 那受控电流源也是这样吗?
受控电流源只在ib存在的时候才产生电流吗? 如果ib=0那受控源就是开路的吗?

求输出电阻:
为什么说共射和共基在ui短路后ib=0,那个受控源相当于开路 , 从而共射共基的输出电阻=Rc ?
而共集组态却不说那个受控源开路?

是因为求输出电阻时在输出端接入的假想交流电源吗? ,
看得出在接上这个电源后且短路ui,除了共集能产生ib外其它两种组态都不行 , 是这么理解的吗?

问号好多 , 憋屈得一下问出来了

网友A:
1.理想电流源电内阻无穷大,理想受控电流源内阻也是无穷大
2.可以这么理解,共射共基后端与前端联系的唯一通路就是集电结,而共集前后端联系的,还有发射结

网友B:
LZ看下简化电路

受控源内阻理论上也是无穷大
如果ib=0那受控源就是开路可以这么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