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tara升级U-Boot那些事!(完结)

楼主(2012-01-06):
最近一个Case进入最近封产品阶段。

大家都知道产品化阶段,让生产线上的工人干的活越少越好。
一件产品在生产线上的时间越短越好。

就好比生孩子,在医院的时间越短,让医生操心的事情越少,你就越少生孩子的痛,也越少伤钱袋子。2012年的医疗,你伤不起呀!

大家也知道,要想生孩子时顺利,前期锻炼少不了。

做产品也一样,咱也得把进医院前的工作做足了。

基于Sitara的产品,大家都会用到比较大的Flash,不管你用没用,反正我用了。
文件系统做出来还是比较胖的。好多人习惯性的沿用了用惯了的JFFS2来生成要烧写的文件。这样的交给生产线时不可避免的可能出现如下问题:
1. JFFS2的image是与文件系统大小一比一的,32MB的文件系统就对应32MB大小的rootfs.jffs2文件。而NAND FLASH都是有坏块的,U-Boot烧写JFFS2文件,那就是一个一个块挨着去写去,遇到坏块就跳到一下一个块。root设备对应在的分区大小是多大合适。想充分利用FLASH容量,就意味JFFS2文件很可能刷不上(或是把别人分区的数据给干掉了),而保证刷上就意味着浪费FLASH。
2. 你做的产品的寿命比别人用黑牌NAND做出来的产品还差。 不要怀疑,肯定是这样的,JFFS2的出生就是为着NOR FLASH的。

有的人说了,那我们可以用YAFFS2吧试的结果就是对于现在的NAND, 这种Page为2KiB, block为128KiB的,YAFFS确实有点老态胧肿了。

Linus说了,就像从一个小学什么女教导主任飞船式任命成女副市长一样,任命UBIFS为Linux的一个标准大容量FLASH用文件系统吧。
反正简历什么的都是国家机密,我们也整不清。那就试一下吧!
UBIFS确实不错,均衡擦写,大page大block的缓冲管理,都一级棒!

Linux从2.6.27开始支持UBIFS.

U-Boot从啥时开始支持,我不知道,我知道的是TI提供的Sitara SDK里的U-Boot不支持UBI。
那就升级U-Boot来支持吧。到哪里去升级,我就不告诉你是http://www.denx.de/wiki/U-Boot/WebHome

元旦前后分别从denx那下了两次U-Boot. 分别从beagle拷修(拷贝修改)了配置,发现元旦前的能用,而元旦后的x-loader加载完u-boot.bin后就沿任何反映了。整搞了一天,跟呀看呀,发现代码都没问题。
姥姥,最近发现元旦后的版本将CONFIG_SYS_TEXT_BASE的值从之前的0x80008000改成了0x80100000。
请朋友们注意。有升级U-Boot的,记得核对一下这个值。 0x80100000是之前SitraraSDK里的x-loader所不能正确中转的入口。留神!

楼主:
如何在U-Boot中启用UBIFS

要打开UBI命令,其实简单
在你的u-boot的include/configs/your_board.h文件中加入如下宏
#define CONFIG_CMD_UBI
#define CONFIG_CMD_UBIFS
#define CONFIG_CMD_MTDPARTS
#define CONFIG_MTD_DEVICE
#define CONFIG_MTD_PARTITIONS
#define CONFIG_RBTREE
#define CONFIG_LZO

再定义个NAND分区:
#define MTDIDS_DEFAULT "nand0=nand"

#define MTDPARTS_DEFAULT "mtdparts=nand:0x80000@0x0(x-loader),nand:0x1e0000@0x80000(u-boot),0x20000@0x260000(u-boot-envl),0x400000@0x280000(kernel), -(fs)"
#define MTD_ACTIVE_PART "nand,4"

这时编译出来的u-boot就支持了如下的命令:
  1.   mtdparts:  用来给NAND分区
  2.   nand erase.part: 用来擦除指的分区
  3.  UBI用来管理UBI分区及其上的卷
   4.  ubifsmount ubifsls ubifsload等用来对ubifs卷上的文件进行访问

楼主:
如何在U-Boot中创建ubifs的卷
启动目标系统进入到u-boot命令行下按如下步骤操作。
1. 设置NAND的分区
blacksword.david@gmail.com # mtdparts default
2. 对ubi要用到的NAND分区进行erase操作
blacksword.david@gmail.com # nand erase.part fs
3. 将fs分区指定成ubi分区
blacksword.david@gmail.com # ubi part fs
4. 在ubi分区fs中创建ubifs卷
blacksword.david@gmail.com # ubi create rootfs 2000000
   上面的数字表示要创建的卷的容量,为16进制数  即32MiB
5. 在ubi分区fs中删除一个ubifs卷
blacksword.david@gmail.com # ubi remove volname

楼主:
如何在U-Boot中烧写UBIFS

为了迎娶UBIFS,我们前面可是做了不少的准备工作。

走,抬着花轿,接新娘去了!

将rootfs.ubifs文件复制到SD卡的boot分区。

从SD卡启动Sitara. 进入u-boot命令行
当走到新娘家的门前时先敲敲门,放个花**!
# mmc rescan
然后将新娘从婆家背出来
#fatload mmc 0 $loadaddr rootfs.ubifs
把新娘放到花轿上抬回家
# ubi write $loadaddr rootfs BEF800
上面的BEF800为文件rootfs的16进制大小

现在UBIFS已经跟你了,你小子可得对人家好点!

楼主:
在Linux中使用UBIFS文件系统

UBIFS这个妮子狠PL,我心犹动!

也花了大力气,准备了好大一顶大花轿,准备去抢回来当押寨人!

且莫急,先检查一下咱这个寨子是不是适合养这个妮子的。别人抢回来了却养不住!

兼容性山寨:Linux 2.6.27以上版本的山寨

如果山寨等级太低,还是先去升级山寨吧!

升级完山寨的,怎么办呢!

当然是装修山寨,使整体风格符合美人的要求!
具体装修过程如下面三幅图。

装修完,就可以去抢人了。
抢人方法有两种。
抢为大夫人的(用作root文件系统):
       在uboot的bootargs中设置:
              root=ubi0:rootfs ubi.mtd=4 rootfstype=ubifs
      即root为ubi0上的rootfs分区, ubi0是mtd设备上的第4个区块
抢为妾的(不用作root文件系统):
      在linux中使用如下命令即可挂载ubifs文件系统:
            $ ubiattach /dev/ubictrl
            $ mount -t ubifs ubi0:fspart /mnt
       /mnt目录下即是ubifs文件系统

网友A:
楼主将主题与生孩子类比,新鲜!

网友B:
不错,楼主继续不要停

网友C:
讲的好详细啊

网友D(2012-02-06):
讲的好,well done,go on

网友E:
了解了解这些事的来龙去脉

网友F:
TI 专家真给力,呵呵文采也不错!!!:)

网友G:
过来看看版主分享的东东

网友G:
文采确实不错额

楼主(2012-03-27):
前一段时间加班太多,终于补上了。

谢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E(2012-05-04):
哇塞 版主太给力了啊

网友H:
楼主花费了很大心血,辛苦你一人,利在潮流群。

网友I(2012-06-13):
LZ的知识很专业,顶一下,不愧为DSP高人

网友J:
楼主幽默、趣味纵深,辛苦你了!:handshake

楼主:
26# 职场新鲜人 同学2姨家很多过滤,不知道您犯上了啥忌

网友K(2012-08-05):
楼主将做产品与生孩子类比,贴切!基础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啊

网友A(2012-10-15):
磨得真细,透彻,文采一流!:handshake

网友L:
谢谢,正在考虑用Sitara实验EtherCAT,参考……

网友H:
不错,楼至继续。辛苦你了....:handshake

网友M:
正在搞这些,相当有用,顶,,

网友N(2013-01-06):
挺厉害的,把Sitara升级讲的挺形象的。

网友O:
好详细啊

网友P:
这Sitara升级U-Boot那些事资料挺好的,写得挺生动的

网友Q(2013-03-13):
大神膜拜下子

网友R:
楼主说的好详细,谢谢分享了!

网友S(2013-04-13):
看着好复杂的。

网友T(2014-11-07):
很好的教程,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