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RX打开外RAM就死机

楼主(2012-01-06):
我用STC12系列的,在keil 软件,设置XDATA ,读SD卡,使用系统文件由于RAM 小,1K+256,使用外RAM,就死机(在设置AURX);但单独测试外部RAM都可以(硬件没事)这怎么回事?

网友A:
是不是程序正在使用的ram空间也切换出去了?
设置之后内部ram还能用吗?
你一开机马上切换,并且保证开机前初始化的内部空间依旧能用...
如果不能用,就要重新初始化外部空间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