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

楼主(2012-01-06):
:lol

网友A:
不相信楼宇的温度控制有多难。
但是这个图确实有点诱惑。
LZ还是在空闲的时候给大家讲讲传感器是怎么安装的,安装在什么地方,加热是怎么加热的,是进热风吗?

网友B:
这个图太好了!

网友C:
一般楼宇里面的温控器是没有什么PID算法的,就是简单的温度区间控制,像楼宇这种应用,空间比较大,传感器只采样温控器周围的温度,而且大空间温度肯定是不均匀的,所有用PID算法意义不是很大。如果像温控箱这种用PID还是比较有意义的

楼主:
没有就算了,我以前做过一段时间智能建筑,感觉似乎智能建筑中的楼控这一块进口设备用到PID控制的,不过我没接触过,也没向做楼控的同事请教过,既然用不到就当我没提吧,我也觉得楼控里面用精密控温有点大才小用了,在楼控里,似乎新风量充足一点带给人的感觉远比温度控制波动从正负1度左右减小到正负零点3度或更小感觉更舒服,毕竟人的适应性是比较强的,反而是一些精密仪器和高档的生产车间对温度要求会高一些。

网友D:
对温度要求高的,可以用多个温度传感器多点测量,同时联动对流风机

楼主:
做电子软硬件的只能解决温度波动的问题,解决不了空间分布差异问题,7楼的方案应该是和温度分布差异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