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problem about USB host code

楼主(2012-01-06):
USBH_Status USBH_InterruptSendData( USB_OTG_CORE_HANDLE *pdev,
                                uint8_t *buff,
                                uint8_t length,
                                uint8_t hc_num)
{
  pdev->host.hc[hc_num].ep_is_in = 0;
  pdev->host.hc[hc_num].xfer_buff = buff;
  pdev->host.hc[hc_num].xfer_len = length;

  if(pdev->host.hc[hc_num].toggle_in == 0)
  {
    pdev->host.hc[hc_num].data_pid = HC_PID_DATA0;
  }
  else
  {
    pdev->host.hc[hc_num].data_pid = HC_PID_DATA1;
  }
  pdev->host.hc[hc_num].toggle_in ^= 1;

  HCD_SubmitRequest (pdev , hc_num);

  return USBH_OK;
}

上面這個toggle_in應該是toggle_out吧,因為是Interrupt Send

网友A(2012-12-04):
如果是官方写出来的程序,一般不会有错。可惜USB这块我没研究过,不能回答你的问题。但我移植过很我ST的例程,官方公布出来的程序是不会有错的!楼主可以自己再分析下!

网友B(2013-11-07):
楼主,后来你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碰到和你一样的问题,可否把你的经验分享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C:
是的,应该是库代码错了。